请教关于SN74LVC4245输出电流的疑问

楼主:
想问一下数据手册中的输出电流是指每一路的输出电流还是总的输出电流呢?

还有这个+/-24mA指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
+/-24mA是高电平输出电流和低电平的吸收电流。

网友:
±50mA是一个引脚的极限电流,±100mA人一个VCC或GND的极限电流

网友:
正负24mA是引脚在保持逻辑门限的前提下能提供的最大灌电流和拉电流。正负50mA是引脚的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但此时无法保证满足逻辑电平。正负100mA是芯片内部电源及地回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