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_5_实测结果

楼主:
软硬件调试完成之后,完成了两次测试,一次是测试车载雷达的盲区,选择的距离很近,大概20厘米;还有一次在室内。

测试的环境均是在室内,所以有很多的旁瓣,室内的多径效应严重,算法可以作进一步改进;没有在室外环境测试。

网友A:
你好,我QQ1142291205 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嘛,我也是在做这个IWR ?另外看你的USB接了2个 网线端口一个 电源你是分别接的?上面下面都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QQ1142291205 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嘛,我也是在做这个IWR ?另外看你的USB接了2个 网线端口一个 电源 ...

你好,我也正在使用这块板子,申请加你QQ好友了,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使用这块板子,申请加你QQ好友了,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