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MCU,普通的程序员,一天可以写多少行C语言代码 ?

楼主:
请教:
C8051F MCU,普通的程序员,一天可以写多少行C语言代码 ?

谢谢!

说明:
以前主要做硬件及画板工作,嵌入式C语言也做过一些小的项目。
现在,有个新项目的软件,MCU是C8051F,需要评估时间。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A:
居然还有这么搞项目评估的,开眼界了!

网友B:
问这种问题的肯定不是一线干活的工程师

见过问项目需要多久完成的,没见过问一天可以写多少行代码的

我主要也是写软件,个人认为主要时间会耗在需求分析及确认,还有debug上面,有时候一个问题可以耗掉两三天,而这两三天新增加的代码几乎为0

网友:
这样科学么?

单纯复制粘贴,修修改改,要多少有多少,直到填满mcu

复杂度都没说,没法评估,别看mcu简单,复杂需求照样有可能会搞很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么搞项目评估的,开眼界了!

菜鸟一枚,让大神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这种问题的肯定不是一线干活的工程师 见过问项目需要多久完成的,没见过问一天可以写多少行代码的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写完一天,调试一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完全没意义。能写多少行代码并不重要,对程序的架构把握才重要。仅凭MCU型号也无法判定工作量,需要综合考虑具体应用和承担者的技术水平。以俺为例,俺一天写不了多少代码,但俺的代码质量很高,写完后一般都无需修改,顶多有些笔误和工艺细节的调整,系统联调的用时非常短。开始具体工作前,事先的深度规划和程序流程的编制非常重要,远比写代码本身重要得多。

网友:
你们老板打算按代码行发奖金不,那样可以多些几行

网友: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你做的这个项目都完成什么功能啊?具体说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完全没意义。能写多少行代码并不重要,对程序的架构把握才重要。仅凭MCU型号也无法判定工作量, ...

大神好厉害,我写软件的水平什么时候向你这样啊

网友:
6K薪资和代码行数挂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么搞项目评估的,开眼界了!

国军标5000A就是这样估算工作量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什么问题,可能大家习惯了人月神话,但是对于“老夫纵横TI 20年,拉过键盘就是‘干’,网页打开ctrl-C、ctrl-V...”的2B低级程序员来说,有效代码行数是可以作为其工作量的。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照着case说明书摆放一下组件。

建议楼主根据功能去外包网站看看工期和报价,在评估项目成本。

网友:
行数只是一个纬度,不同经验的人实现相同功能由于经验,经历等背景,可能比没经验的还要多一些,不奇怪,毕竟还有所谓的非功能性需求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好厉害,我写软件的水平什么时候向你这样啊

只要你上手不是直接写代码,而是把准备工作做充分,细节规划到位,甚至能把流程图细化到指令级,剩下的就实在是小菜了。前面那些做到位,写代码本身就成了“农民工”级别的低级活儿。

网友:
菜鸟一枚,来学习的,看看高手大神们是怎么回复的!!!

网友:
没想到真的有这种的,ctrlc ctrlV 然后修修改改,增加删减,然后就是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