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和仪表放大有没有清晰的界定标准?仪表放大是否属于差分放大的一种呢?

楼主:
差分放大和仪表放大有没有清晰的界定标准?仪表放大是否属于差分放大的一种呢?他们输入端的信号是不是完全独立的两组信号源?还是以一个信号源的正负极?

网友A:
仪表放大器指的是一种专门的电路结构,用到差分放大器而已,本身跟差分放大器是两个概念。

网友B:
首帖图中仪表放大器去掉左边两个运放和R1、Rg,保留右边两个R2、两个R3和运放,信号改由两个R2左端输入,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

所以是否可以这么说:仪表放大器以差分放大器为其一部分。

网友B:
顺便说一句:首帖第一幅电原理图中,三个运放中有两个运放的输入端标反了,只有左上角运放标注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句:首帖第一幅电原理图中,三个运放中有两个运放的输入端标反了,只有左上角运放标注是正确的。

对  是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中仪表放大器去掉左边两个运放和R1、Rg,保留右边两个R2、两个R3和运放,信号改由两个R2左端输入,就 ...

你找个图贴上来啊。仪表运放是否=差分+减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器指的是一种专门的电路结构,用到差分放大器而已,本身跟差分放大器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是两个概念,我是说电路结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首帖图好像不是你自己画的,而是从某本书上复制下来的。可见该书也未经仔细认真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个图贴上来啊。仪表运放是否=差分+减法

首帖图把标注错了的两个运放输入端改正,就是个典型的仪表运放了,不必再贴图。

首帖图,已经说过:“去掉左边两个运放和R1、Rg,保留右边两个R2、两个R3和运放,信号改由两个R2左端输入,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 所以,仪表放大器可以看成两个同相放大器再加上一个差分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是两个概念,我是说电路结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差分部分没什么不同,区别只是仪表放大器为多个运放单元电路的组合,其中包括差分放大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