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嵌入式小白基于4412修改电源管理芯片8767电压输出

楼主:
这周技术支持的时候遇到一个小伙伴,想把底板上2.8v的输出修改为3.3v,但是不知道要从哪入手,所以,法师推文的素材就又有了~~~这位小伙伴看到记得给点个赞呐~
S5M8767电源管理芯片是三星专门针对4412研发的,S5M8767提供9路BUCK和28路LDO输出,每路电压的大小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设置。这里我们以迅为-4412精英底板VDD28_AF,VDD28_CAM这俩路为例。
原理图分析
在底板原理图中找到camera扩展端子,camera摄像头驱动中将这俩路电压设置为2.8v 的电压。所以在后面我们修改这俩路电压的时候要先去掉摄像的驱动。

通过核心板原理图可知,VDD28_AF和VDD28_CAM分别对应电源芯片 S5M8767A 的VLDO20和VLDO21。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们打开8767的datasheet,找到对这俩路的描述,下图最上面的红框中,表示输出的电流是150mA,最低输出电压是0.8v,最大电压是3.95v。最下面的红框中,介绍的是默认输出电压,可以看到LDO20和LDO21,默认输出的是3.0v。如下图所示:

软件分析

     确定完硬件原理之后,我们知道这俩路的电压范围是0.8v到3.95v。然后我们打开内核源码里面的平台文件。

平台文件位置:

rch/arm/mach-exynos/mach-itop4412.c
然后我们找到对应ldo20和ldo21的代码,如下图所示:

 我们将红框的中的代码2800000修改为3950000,红框函数中的第一个参数表示8767电源芯片的第20路,第三个参数表示输出最低电压,第四个参数表示输出最高电压。

     最后我们还要在menuconfig里面将5640的驱动去掉。这样我们软件的配置就完成了。

测试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regulator/consumer.h>
#include <mach/gpio.h>
#include <plat/gpio-cfg.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mach/regs-clock.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err.h>
struct regulator *ov_vddaf_cam_regulator = NULL;
struct regulator *ov_vdd5m_cam_regulator = NULL;
struct regulator *ov_vdd18_cam_regulator = NULL;
struct regulator *ov_vdd28_cam_regulator = NULL;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MODULE_AUTHOR("iTOPEET_dz");
static int power(int flag)
{
if(1 == flag){regulator_enable(ov_vdd18_cam_regulator);
udelay(10);
regulator_enable(ov_vdd28_cam_regulator);
udelay(10);
regulator_enable(ov_vdd5m_cam_regulator); //DOVDD DVDD 1.8v
udelay(10);
regulator_enable(ov_vddaf_cam_regulator); //AVDD 2.8v
udelay(10);
}
else if(0 == flag){
regulator_disable(ov_vdd18_cam_regulator);
udelay(10);
regulator_disable(ov_vdd28_cam_regulator);
udelay(10);regulator_disable(ov_vdd5m_cam_regulator);
udelay(10);regulator_disable(ov_vddaf_cam_regulator);
udelay(10);
}
return 0 ;
}
static void power_init(void)
{
int ret;
ov_vdd18_cam_regulator = regulator_get(NULL, "vdd18_cam");
if (IS_ERR(ov_vdd18_cam_regulator)) {
printk("%s: failed to get %s\n", __func__, "vdd18_cam");
ret = -ENODEV;
goto err_regulator;}ov_vdd28_cam_regulator = regulator_get(NULL, "vdda28_2m");
if (IS_ERR(ov_vdd28_cam_regulator)) {
printk("%s: failed to get %s\n", __func__, "vdda28_2m");
ret = -ENODEV;
goto err_regulator;
}
ov_vddaf_cam_regulator = regulator_get(NULL, "vdd28_af");
if (IS_ERR(ov_vddaf_cam_regulator)) {
printk("%s: failed to get %s\n", __func__, "vdd28_af");
ret = -ENODEV;goto err_regulator;
}
ov_vdd5m_cam_regulator = regulator_get(NULL, "vdd28_cam");
if (IS_ERR(ov_vdd5m_cam_regulator)) {
printk("%s: failed to get %s\n", __func__, "vdd28_cam");
ret = -ENODEV;goto err_regulator;
}
err_regulator:
regulator_put(ov_vddaf_cam_regulator);
regulator_put(ov_vdd5m_cam_regulator);
regulator_put(ov_vdd18_cam_regulator);
regulator_put(ov_vdd28_cam_regulator);
}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power_init();
power(1);
printk(KERN_EMERG "Hello World enter!\n");
return 0;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power(0);
printk(KERN_EMERG "Hello world exit!\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Makefile如下所示。
#!/bin/bash
obj-m += power_s5m8767a_test.o
KDIR := /home/topeet/android4.0/iTop4412_Kernel_3.0
PWD ?= $(shell pwd)
all:
make -C $(KDIR) M=$(PWD) modules
clean:
rm -rf *.o modules.order *.ko *mod.c Module.symvers
我们加载驱动之后,测量电压大约为3V左右,有压降,卸载驱动之后,电压为0。说明驱动运行成功,如果在自己的项目中,假如需要用到电源控制,也可以参考本例程来实现。

1.https://arm-board.taobao.com
2.www.topeetboard.com
Q: 255145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