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12封装焊接问题

楼主:
请问,LGA-12封装芯片贴上PCB板子后,发现个别芯片脱落,而芯片的焊盘粘在PCB板子上,也就是说,芯片跟芯片的焊脚分开了。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麽?

网友:
怎么焊的 是不是温度过高? 或者施加很大的外力了?

网友:
您好,LGA-12封装芯片,我们用的炉温是240-260度,芯片也确认是原装正品货。之前也有做过一批,程序是一致的。麻烦帮忙分析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