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阻直通交 为什么安规电容高频通 而50HZ的交流220Ⅴ却过不去 这不是扇自己嘴巴吗

楼主:
电容阻直通交 为什么安规电容高频通 而50HZ的交流220Ⅴ却过不去  这不是扇自己嘴巴吗

网友:
“电容阻直通交 为什么安规电容高频通 而50HZ的交流220Ⅴ却过不去”

“阻直通交” 是个极其简略的说法,很容易误导初学者。我非常厌恶这种说法。

电容的容抗与频率成反比。10nF电容,直流情况下容抗无穷大,50Hz时容抗318309欧姆,1MHz时容抗15.915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阻直通交 为什么安规电容高频通 而50HZ的交流220Ⅴ却过不去” “阻直通交” ...

10nF电容50Hz时容抗318309欧姆。如果两端电压为220V(交流有效值),则其中电流为0.69mA(交流有效值)。0.69mA电流,已经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危险(但仍可感觉得到)。仅此而已。

网友:
“电容阻直通交 为什么安规电容高频通 而50HZ的交流220Ⅴ却过不去 这不是扇自己嘴巴吗”

不要用 “过不去” 这类不规范的语言,电工应该用数值说话。否则容易 “打自己的嘴巴”。

网友:
电容要考虑的容抗大

容抗的公式Xc = 1/(ωC)= 1/(2πfC)

频率越小,容抗越大

网友:
过不去? 楼主嘴巴里咬一个安规电容的一个引脚,另一引脚接到火线上,试试打不打你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