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仪的数据精度、稳定性问题解决

楼主:
激光测距仪的数据精度、稳定性问题解决
目前:已具备软硬件的基本框架,也可以进行长短距离的测量,只是数据的精度、稳定性不太好。机器放到夹具上,稳定不动,正常测量状态下,数据小数点第三位应该不变化,或者变化1~2个字(与别家测距仪相比),我们的机器在15米变化最大1CM左右,而且每次测量变化误差不确定,长距离变化更大,偶尔还会出现大于实际测距距离很多倍的数据。

图二 高频信号发生

图二 高频信号发生

图三 光电信号放大

图三 光电信号放大

网友:
看看能不能搞一个频率高一点儿的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从发送端和接收端开始抓时间差,测试位置逐级向你的处理器部分靠近,看看这个时间抖动是从哪里混入你的信号链的

网友:
“而且每次测量变化误差不确定,长距离变化更大,偶尔还会出现大于实际测距距离很多倍的数据”你的激光的功率不够,射出去的光经过漫反射之后一部分被接收到,接收到的光的能量小于发射能量,接收到的信号小的话容易受到电路中噪声的干扰,建议1:先对着一面反射镜测量,减小能量损失:;2、增加激光功率;如果做了实验1和2之后,还是不稳定,那应该是电路的问题(不太懂,单从能量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