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这个符号在哪里找?示波器没有这一款啊。。。

楼主:
proteus中这个符号在哪里找?示波器没有这一款啊。。。

网友A:
比较早的版本中有这个双路示波器

网友A:
新版本都是四路

还有,用这个电路,在新版本proteus8打开,也就用了

网友:
首帖第一幅图,导线从石英晶体当中通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导线和元件也不能盖住文字(这两幅图中倒是没有文字被盖住)。

画图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这样画,很容易造成误解,也可能造成仿真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早的版本中有这个双路示波器

恩  现在的都是四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都是四路 还有,用这个电路,在新版本proteus8打开,也就用了

我的也是8   怎么没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8   怎么没有这个

额的意思是,8好像没有2路

运行一个低版本的有2路的例程,软件自动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