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51单片机,在线求助

楼主: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单片机小白,老师要求我们完成以下任务:

1) 采用板载的电位器模拟电压变化,能够过模数转换器将电压采集到单片机中。
2) 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RS232 接口发送到 PC 中,要求能够采用 ASCII 码表示实际的压值(电压值乘 10,如 33 表示 3.3V),PC 可采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数据并显示。
3) 采样及通讯的刷新频率(如 1 秒采集刷一次,或 0.5 秒采集刷新一次)应可调,调方法不限形式(可采用键盘输入的方式)。
在线请教应该学习什么容,

网友:
老师要求你们完成的工作,并没有出现在你列出的各章中(第10章独立按键和第11章矩阵按键除外)。

你需要找A/D转换的内容和串口通讯的内容。

网友:
这些都是单片机的基础,学吧

有问题到eeworld坛子发帖

网友:
这个跳跃太快了吧。。。不是应该基础打好了再上这种小系统么,感觉基本没接触过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