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问题

楼主:
从网上找了几篇POE供电的文章,但是看完后一头雾水。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标准提到,POE管理设备PSE在设备接入时会先发出一个低电压,检测一下是否PD设备,如果是PD设备才开始供电。当 PD 检测并输入 2.7V~10.1V 电压时,其必须与一个 25KΩ 的负载相连。如果 PD 的输入范围为 14.5V ~20.5V,那么 PD 将与一个恒流负载相连,该负载会显示出 PD 所消耗的电量。

问题1 开始时设备是没有电的的,电路如何能够启动检测电路?难道是仅仅靠这个2.7V~10.1V的电压启动的?

问题2 根据设备的功率选择供电,位1/4、1/2、1/1供电类型,怎么回应呢?

网友A:
资料中都应该有这句,PSE是协议供电过程管理者,加电前,PSE用2.8V-10V的探测电压检测是否有PD接入,具体实施时,是将2.8V~10V之间的两个电压(间隔在1V或以上)送到网络链路,然后根据得到的两个不同的电流值再作运算(ΔV/ΔI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中都应该有这句,PSE是协议供电过程管理者,加电前,PSE用2.8V-10V的探测电压检测是否有PD接入,具体实 ...

如果用B方式,45,78两路线的电压,如何变化?是不是,可以先把电路接到25K的电阻上,过上几秒钟切还到48V DC-DC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POE交换机用示波器抓取的供电分级过程

网友:
问题一:POE交换机在通电后会在固定的间隔时间内持续发射侦测电压直到侦测到24.9KΩ的电阻,侦测不到会一直发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POE交换机用示波器抓取的供电分级过程

谢谢,没有明白?电压是如何变化的,PD如何操作?我就想做一个POE的设备,功耗很低也就0.1W瓦,刚才说的,可不可以我的PD设备,开始接到25KΩ的电阻上,然后延时1S切换到48V DC/DC?如果可以请推荐一款芯片可行。

网友A:
参考一下这里(可能需要审核)

PoE供电的工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里(可能需要审核) PoE供电的工作过程

谢谢,你给的资料看过了。从市场上看有非标的设备和标准设备,有的人说,一般小厂的POE都是非标的,也就是不检测,直接出个48V电压,设备接上就可以。如果是标准的,就要回应检测。才有我的问题:先连接一个24.9K电阻,延时100uS启动DC-DC设备。或者更简单点直接在DC/DC输入端并联一个24.9K欧姆电阻,是不是可以工作?

网友:
其实有一个很土的办法,就是有一种分离器,支持12V或9V输出的模块。可用,但是觉得还是自己做一个电路让人看着舒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没有明白?电压是如何变化的,PD如何操作?我就想做一个POE的设备,功耗很低也就0.1W瓦,刚才说的 ...

需要一个协议芯片然后是DCDC降压芯片,我们厂就是专业生产POE模组的。原理比较简单,但是把效能和寿命,纹波等做好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我做的是PD不是PSE,原理上我的电路就能工作。纹波什么的的跟PD的DC/DC和PSE的供电有关,数字电路供电基本没问题!

网友:
PSE PD 我们都做的,纹波问题PD是有的,只是有些设备要求高有些设备要求低。你的设备要求低的话滤波可以不用做的那么好。我们平时是的POE模组就是PD端。

网友:
EEPROM比flash方便的多,所以要做算法平衡,简单的算法是不删除,不改写,只是一直的往下存,如果满了就从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