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接220V 交流市电,二极管的伏安曲线是非线性的一条曲线

楼主:
一个电阻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接220V 交流市电,二极管的伏安曲线是非线性的一条曲线,在通电瞬间到二极管中的电压、电流达到一稳定值,二极管的中的电压和电流变化过程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最终它选择了它的特性曲线中数不清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中的最终的那个电压/电流 点。

网友:
开着的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看是就是电视,但是硬要拿着放大镜去近距离看就只能看到像素点了,你仔细看看它的曲线,在大于转折电压下你就可以近似成直接导通了,只不过有一个压降。

网友:
“是什么导致了最终它选择了它的特性曲线中数不清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中的最终的那个电压/电流点。”

这牵涉到电路的稳定性问题。如果是普通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后,其电压-电流特性导致该电路只有唯一稳定解。但若是其它特性的元件,可能电路有若干个稳定解,甚至没有稳定解(只有振荡解)。

网友:
从根本上说,此问题是微分方程解(微分方程的解是个函数)的稳定性问题。微分方程的解的性质,非常困难,迄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
另外,你的问题与220V交流市电无关,因为问题仅仅是考虑电路接通瞬间的变化。不是50Hz而是60Hz,甚或是直流,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化。

网友:
楼主说的半波整流?

这些问题可以仿真一下看看,

好多基础问题仿真一下还是能和理论结合起来,可以明白的

网友:
微分方程的解,情况非常复杂,迄今没有完全解决。举个简单的例子:地球绕太阳转,轨迹是一个椭圆。这是忽略了其它天体(如木星、土星……)的作用之后的解。既然只考虑太阳和地球而忽略其它,那么就是只考虑两个质点,称为二体问题。二体问题显然是最简单的,也得到了所有的(完整的)解。如果还有不可忽略其作用的第三个天体,就成为三体问题(我国有一本科幻小说就叫《三体》)。三体问题,迄今只得到了一部分解(稳定解),并没有得出全部解。

网友:
微分方程很难解,但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求给定初始条件的数值解。前面提到的三体问题,前些年就有南斯拉夫的两位物理学家用计算机 “海选” 得到了几个稳定解,紧接着我国又采用同样的方法用计算机得到了十几个稳定解。用计算机计算求数值解,其实就是 “仿真” 。所以6楼qwqwqw2088说让你仿真一下看看,是个很好的建议。

网友:
楼主的的问题很复杂,常用说的220V市电,在咱国常称为:有效电压值220V,50HZ交流单相电。通常是由三相终端电网变压器将三相互差120度相位角的10KV转成380V的三相交流电,通过三相四线供电法送到你家的。就单相本身而言,情况异常的复杂!!这个电流和电压情况由于负载的情况是随时变化的!也就是什么有功、无功、视在功率等概念。简单就是电流和电压的相位角是不固定的,你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按老大的数学观点,这是一个“偏微分方程”,理论上是没有方法得到唯一解的。至于稳定解有没有“意义”,就看楼主的喜好了。

网友:
你的判断都不对,不存在稳定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