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G071RB测评串口打印及LED闪烁

楼主:
测试一款性价比超高的MCU,此MCU绝对是嵌入式工程师闯荡江湖的必备宝剑,最最牛逼的是,ST公司给了你宝剑,还配了辟邪剑谱(见下图)

宝剑有了,剑谱了,还要练一下地

STM32G071小生初入江湖,先给大家来个GPIO翻转与串口打印,请各位大侠不要见笑

现在开始了

双击下面的图标,打开STM32CubeMX软件

进入如下界面

在此界面下找到ACCESS TO MCU SELECTOR选项如下图

单击打开MCU选型界面如下图

找到下图并在搜索MCU对话框并输入STM32G071RB

当输入完成后,右下角对话框内会显示如下图的两个选择,我们选择LQFP64封装的芯片,双击此选项

双击后会进入如下界面

此时一定要注意一下,最下面的MCU选项是否为下图

在接口搜索窗口输入PA5,输入完成后,PA5会闪烁或变色

单击PA5并选择PGIO_Output选项见下图,另请查看原理图PA5是连接到外部的一颗黄色LED灯上面的,我们用此做为输出显示,可能通过此LED观察MCU是否工作及工作状态

LED相关原理图如下

然后在Commectivity选项卡里面选择LPUART1,并在LPUART1 Mode and Configuration找到Mode选项卡并在里面选择异步通讯(Asynchronous),如下图

选择后如下图,此时LPUART1的默认接口为PC0PC1,我们需要将LPUART1的通讯接口修改为Nucleo板的硬件已经连接好的接口上(PA2PA3

修改LPUART1的通讯接口方法如下,按住CTRL键并用鼠标拖动PC0PA3,按住CTRL键并用鼠标拖动PC1PA2,修改后如下图

在时配置选项卡中找到下图黄色框并在里面填上64并回车,然后查看三个红色框里的数值是否与下面和图一样

完成上面的设置后,回到Pinout&Configuration选项卡,并找到里的Parameter settings选项卡,在Basic Parameters里面将Baud Rate改为115200Bits/sWord Length 8BitsParityn改为None Stop Bits改为1,如下图

现在,我们只要在项目管理器中输入项目名称及选择IDE,如下图

完成此步,后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后,打开MDK,找到main文件在第26行左右位置添加 #include <stdio.h> 如下图

在第56行左右位置添加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 (int ch, FILE *f) 如下图

在第237行左右位置添加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uint8_t *)&ch,1,0xff);

 return ch;

}

在主函数里加入

  uint32_t countS=0;

在主循环里添加

    printf("** Seconds Count %dS** \n\r",countS);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HAL_Delay(1000);

countS++;

当全部完成后,编译并下载运行

运行结果如下,串口打印运行秒数,PA5LED每秒翻转一次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张jack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看不到任何图片

网友:
感觉这是一个不错的贴子,麻烦楼主再传一下图片

网友:
不好意,这个帖子的图片没有传好,下面是新的帖子,请转此处看,谢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6737-1-1.html

此处理帖子的PDF档,图片没有传好,大家可以下PDF查看STM32G071串口打印及LED.p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