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的寿命问题 ?

楼主:
如下图,为 ST的64 Kbit EEPROM:M24C64-W,有四百万次的写循环。

现在,只用了40Kbit,还有24Kbit没用。
使用频率是每小时写一次。

请问:
使用2年后,没有用的24Kbit 的寿命 是否受到影响 ? 还是 四百万次 吗 ?

谢谢!

附图

网友:
没有使用部分不受影响

网友:
使用一年后,没有用的24Kbit 寿命 就不会受到影响,还是 四百万次,对吗 ?

这叫不固定数据存放的地址的方法,是能延长 EEPROM的寿命,是不是还能保持出厂的四百万次待测试

网友:
应该是这样,24Kbit的字节寿命一样。如果怕出问题改成FRAM。或使用带电池的RAM方案。

网友A:
错了,一部分坏了,芯片基本上费了,就是说,上电下电已经达到设计次数。哪有再往别的地方写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一部分坏了,芯片基本上费了,就是说,上电下电已经达到设计次数。哪有再往别的地方写的机会

请问大神,有证据吗 ?比如,datasheet里可以找到吗?

网友B:
4000000/365/24=456
你可以写456年. 这个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0000/365/24=456 你可以写456年. 这个不用担心

如果,增加频率,如每秒存储一次,那么 ,用不到2个月,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