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3D视图出问题

楼主:
现在切换到3D视图后显示下边效果,像是没有绿油直接看到铜皮,点右下角的“清除”也不行

网友:
PCB板框不是封闭的,使用边框生成的板子形状不是实际板子形状导致。

网友A:
切换到2D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2D下都正常?

2D正常

网友:
情况木遇到过

打开View Configuration看看是否有无勾选等异常

网友:
按  shift 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