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78单核的spi 烧写步骤

楼主:
1.将待烧写工程的cmd修改为

-stack 0x1000

-heap  0x400

MEMORY

{

    //CORE0

    DDR3 : o = 0x80000000,   l = 0x01000000

    BOOT_CORE0   : o = 0x10800000,   l = 0x000000c0

    L2   : o = 0x108000c0,   l = 0x0007FF40

}

SECTIONS

{

    .text > L2

    .DDRText{MulticoreBoot.obj(.text)}>L2

    .stack    > L2

    .cio  > L2

    .bss  > L2

    .const > L2

    .far   > L2

    .fardata > L2

    .neardata > L2

    .switch   > L2

    .sysmem   > L2

    platform_lib > L2

    .cinit > L2

     .myboot

        *.*<boot.obj>(.text)

     } > BOOT_CORE0

2.编译测试工程,产生.out文件

3.将.out文件复制到multicore_boot_1cores,并将名称改为simple0.out

4.运行multicore_boot_1cores中的spiboot_multi_1cores_noddr.bat,产生spirom_le.dat,将该文件复制到nor烧写工程E:\guhua\nor\evmc6678l\bin目录中。

5.烧写

【1】连接JTAG,程序运行到main

[2] 打开view--memory browser,输入0x80000000,load memory 选择spirom_le.dat,(自动)勾上Use the header...

   再次确认start address 为0x80000000,length为spirom_le.dat的长度(单位是word) 开始往DDR里灌数。

[3]让程序全速运行

注意console输出  显示与length长度大小相同的文件烧入flash,则烧写成功,此时单位是字节。

6.测试

将gpio0-15的管脚设置为1011  0000  0010  1000 ,

电路板上电,就看到想要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