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滤除甚低频电磁辐射产生的干扰?

楼主:
测试系统的传感器受到被测对象——一个转速介于1到30赫兹的电动机——的电磁干扰,传感器的输出是交变电压,求问加装什么元件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A:
1到30赫兹的电动机?

关键功率多大

分析干扰源在哪里,先做好隔离和接地

再分析采取措施

网友B:
“一个转速介于1到30赫兹的电动机”

变频电机带减速器?这个电机多大功率?用什么电源供电?

网友B:
“怎么滤除甚低频电磁辐射产生的干扰?”

恐怕不是电磁辐射形式的干扰,而是通过电源传输过来的干扰。

楼主需要把问题说得清楚些: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形式的传感器,受到干扰产生了什么后果。

网友C:
使用隔离电源,把你的传感器和采集电路的供电部分和变频器的电路分开。请确认变频器的电路真正的接地!如果有条件使用电抗器和隔离变压器将变频器也隔离出电网。

网友D:
电机对插线板确实有影响,这个我也发现了,我用示波器连接到同一个插线板上,示波器测自带的方波信号都会受影响。所以我把测试仪连接到另一个电源上了,这个电源也用示波器做了测试,没有问题。我把测试仪连接到新的电源上,把传感器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就能正常测试。传感器是压电式加速度计。电机的转速额定转速是1500转每分钟。干扰总体来看是类似方波形状的调幅。电机的功率我确实不清楚,只知道是家用垃圾桶那么大

网友E:
如果6楼的实验确定,那么可以排除电源干扰。此时要查找干扰来源。这么低的频率,电磁场基本可以排除,只有电场或磁场,另一种可能是机械振动。试试用屏蔽线和双绞线连接传感器,可以判断是否电场或磁场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机对插线板确实有影响,这个我也发现了,我用示波器连接到同一个插线板上,示波器测自带的方波信号都会受 ...

意思是,传感器和电机用同一个电源就有干扰,不共用一个电机就没有 干扰么

参考5楼的建议,采取一些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传感器和电机用同一个电源就有干扰,不共用一个电机就没有 干扰么   参考5楼的建议, ...

电源已经隔离开了。但是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不靠近就没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隔离电源,把你的传感器和采集电路的供电部分和变频器的电路分开。请确认变频器的电路真正的接地!如果 ...

电源已经做了隔离。但是在使用隔离电源的情况下,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远一点就没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滤除甚低频电磁辐射产生的干扰?” 恐怕不是电磁辐射形式的干扰,而是通过电源传输过来 ...

电源已经做了隔离。但是在使用隔离电源的情况下,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远一点就没干扰。传感器是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受到的干扰是类似方波形状的调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转速介于1到30赫兹的电动机” 变频电机带减速器?这个电机多大功率?用什么电源供电? ...

已经用了隔离电源。确实是一个变频器带减速机,电动机额定转速是1500转,多大功率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到30赫兹的电动机? 关键功率多大 分析干扰源在哪里,先做好隔离和接地 再分析采取措施

电源已经做了隔离。但是在使用隔离电源的情况下,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远一点就没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已经做了隔离。但是在使用隔离电源的情况下,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远一点就没干扰。

如果有条件,把传感器装到铁壳里,或用金属罩子。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如果是旋转编码器就换成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已经做了隔离。但是在使用隔离电源的情况下,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远一点就没干扰。传感器 ...

变频器可能产生比较强烈的电磁辐射干扰。

“传感器一靠近电机就有干扰,移开远一点就没干扰”,那就应该如13楼所说,传感器加铁磁屏蔽试试看。注意铁外壳必须良好接地。电机外壳也必须良好接地。

网友:
在电磁兼容测试那里见过将电机缝隙用铜箔包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6楼的实验确定,那么可以排除电源干扰。此时要查找干扰来源。这么低的频率,电磁场基本可以排除,只有 ...

直接用电池供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