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12864显示430f149单片机AD采样的波形

楼主:
用msp430g2553+AD电压采集+12864功率显示
提示:msp430g2553+AD10电压采集+12864功率显示做的功率表 显然包括12864驱动和AD采集
//********************************************************************
//ADC12序列通道与D12864液晶模块显示程序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12864应用指令*/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指令:清屏且AC值为00H
#define AC_INIT 0x02 //将AC设置为00H。且游标移到原点位置
#define CURSE_ADD 0x06 //设定游标移到方向及图像整体右移,
#define FUN_MODE 0x30 //工作模式:8位基本指令集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显示游标,且游标位置反白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CURSE_DIR 0x14 //游标向右移动: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设置AC,范围为: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define P50 0
#define P51 1
#define P55 5
#define P56 6
#define P57 7
#define RS_CLR P5OUT &= ~(1 << P55)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5OUT |= (1 << P55)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5OUT &= ~(1 << P56)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5OUT |= (1 << P56)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5OUT &= ~(1 << P57) //E置低
#define EN_SET P5OUT |= (1 << P57) //E置高
#define PSB_CLR P5OUT &= ~(1 << P50) //PSB置低,串口方式
#define PSB_SET P5OUT |= (1 << P50) //PSB置高,并口方式
#define RST_CLR P5OUT &= ~(1 << P51) //RST置低
#define RST_SET P5OUT |= (1 << P51) //RST置高
#define DataPort P4OUT //P4口为数据口
uint Results[32]; //存放ADC的结果
uchar shuzi[] = {"0123456789.V"};
uchar ptr[6];
uint Average;
uint Temp;
ulong caltmp[4];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4SEL = 0x00;
P4DIR = 0xFF;
P5SEL = 0x00;
P5DIR|= BIT0 + BIT1 + BIT5 + BIT6 + BIT7;
PSB_SET; //液晶并口方式
RST_SET; //复位脚RST置高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while(*hz != '\0')
{
LCD_write_data(*hz);
hz++;
delay_ms(5);
}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
//*****************************************************************
/*打开ADC*/
void ADC12(void)
{
P6SEL |=0X0f;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多次转换
ADC12CTL1=SHP+CONSEQ_3;//使用采样定时器;多通道转换
ADC12MCTL0 |=INCH_0;//通道选择
ADC12MCTL1 |=INCH_1;
ADC12MCTL2 |=INCH_2;
ADC12MCTL3 |=INCH_10+EOS;//以EOS结束此次转换
ADC12IE=0X0F;//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ENC+ADC12SC;//使能转换;开始转换
_EINT();
}
/*ADC中断服务函数,各个通道转换值的存储*/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caltmp[0]=ADC12MEM0;
caltmp[1]=ADC12MEM1;
caltmp[2]=ADC12MEM2;
caltmp[3]=ADC12MEM3;
}
//************************************************************************
void xian_shi(void)
{
int i,j,k,l;
Temp=(caltmp[0]*3300)/4095;//计算十进制的电压值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80);
DisplayCgrom(0x80,"一通道电压");
for(i=0;i<6;i++)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
}
Temp=(caltmp[1]*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90);
DisplayCgrom(0x90,"二通道电压");
for(j=0;j<6;j++)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j]]);
}
Temp=(caltmp[2]*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88);
DisplayCgrom(0x88,"三通道电压");
for(k=0;k<6;k++)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k]]);
}
Temp=(caltmp[3]*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98);
DisplayCgrom(0x98,"四通道电压");
for(l=0;l<6;l++)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l]]);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delay_ms(100);
while(1)
{
ADC12();
delay_ms(10);
xian_sh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