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SP8266的发光气泡钟

楼主:
来自: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Glowin ... y-ESP8266/

图片

“发光气泡钟”通过液体中的气泡显示时间和图案。与led矩阵显示器不同,缓慢漂移,发光的气泡使人感到放松。

nmg

网友:
零件,材料和工具

图片
图片图片图片

通过激光切割机切割亚克力零件

图片

组装空气处理零件图片
图片图片

连接电路
图片
图片图片

系统组装
图片图片

代码

调整
调整对于使气泡字符形状更好很重要。

  1. 调整8个手动阀以减少每个喷嘴产生的气泡量变化,气泡的上升速度取决于气泡量。
  2. 关于arduino代码;在主要OTA中,以下参数定义气泡的体积和气泡之间的垂直间隙,并进行适当设置。根据液体和空气渗漏装置规格的温度,需要修改这些参数。
    • int bubbleDelay = 15; //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以保持电磁阀打开,定义气泡体积
    • int bubbleSeparateDealy = 1000; //以毫秒为单位的延迟时间,以定义气泡之间的垂直间隙
  3. 您可以在arduino代码上修改/添加字体数据,以显示在“发光气泡钟”上。
  4. 长时间关闭所有阀门,可能会导致气泵过热,确认气泵是否可以连续运行。

图片图片

网友A:
除了能显示出你的技术有多好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能显示出你的技术有多好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老外的项目,无论从技术和美观上看,都是不错的。

网友:
大佬nb,动手能力极强,不像我们只能代理一下乐鑫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能显示出你的技术有多好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意义就是其中的乐趣

网友:
竟然能控制气泡,略感神奇了

从感观上说,确实感觉比led啥的,感觉自然、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