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8101实际应用测评:蓝牙模块输出PWM转0-10V调光

楼主:
1、 采用某蓝牙芯片输出PWM信号,控制GP8101输出0-10V模拟电压,电路如下图所示:

GP8101实际应用测评:蓝牙模块输出PWM转0-10V调光

2、实际应用的硬件电路如下图所示:

GP8101实际应用测评:蓝牙模块输出PWM转0-10V调光

3、 空载测试结果

其中,GP8101采用12V供电的方式,其输入PWM频率为150Hz。测试结果如下图

GP8101实际应用测评:蓝牙模块输出PWM转0-10V调光

备注:

电压测试仪表:FLUKE 77

客户结论:忽略仪表误差(由于PWM占空比是通过手机APP连接蓝牙模块设置,肯定存在误差,再加上万用表的误差),GP8101空载输出0-10V还是很理想的。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jqmyro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0-10V调光用芯片调节应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0V调光用芯片调节应该很方便

针对调光器市场,可以完美解决运放方案在零点的问题,以及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