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长度的天线中产品的电压是不是相同的,如果可以不同...

楼主:
请问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长度的天线中产品的电压是不是相同的?如果可以不同,那通过什么手段可以使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天线中产生的电压增大?

网友:
怎么频率和电压由扯上了

相同频率只能是波长相同

网友:
“请问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长度的天线中产品的电压是不是相同的?”

一般地说,是不同的。

网友:
电磁波的频率和 “电压” 没有什么关系。看来楼主是把两个物理量弄混淆了。

网友A:
“那通过什么手段可以使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天线中产生的电压增大?”

提高输出到天线的功率。

天线的功用是输入到其中的能量发射到空间中,输入到天线的功率越大,天线上各点之间的电压越大(当然天线中某点的电流也越大)。

网友:
“请问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长度的天线中产品的电压是不是相同的?”

这句话本身就有点问题。

前面说 “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后面说 “同一长度的天线”。但频率长度并不是同一个物理量,不能相比较,也就不能说 “同一”。

网友:
另外,楼主提出的这类问题,似乎不应该放在PCB设计这个版面,应该放到综合技术交流版面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通过什么手段可以使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在同一天线中产生的电压增大?” 提高输出到天线的功 ...

非常感谢,根据您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增加了天线的功率,那通过同一根天线(长度同,横截面相同,所以其实是体积要同,当然电磁波穿过天线的角度也相同),同一时间段内穿过的同一频率的电磁波粒子数量增加,导致 同一天线中产生的电压增加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根据您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增加了天线的功率,那通过同一根天线(长度同,横截面相同 ...

一般不这样理解。

要想比较清晰地理解天线的工作,最好是先理解所谓 “偶极子”。天线不一定是偶极子形式,但偶极子可能是最简单的天线。理解了偶极子中电流电压的变化之后,就比较容易理解偶极子天线是如何发射电磁波了。

网友C:
好象回答过你的问题,不过建议楼主找一本《普通物理》看看吧!

答:是不同的!天线产生的电压(应该是电动势E)E=BVL;天线形状一样,产生的电动势和BV也就是B的变化率有关。看下图

我没有用正弦函数,用的是直线。可以看到三条线,的斜率是不一样,但是它们在相同的时间t里的变化是一样的,如果是周期函数,就是频率是一样。频率系统可以解释为电压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电压的变化幅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想增加感应天线的电压,只有提高发射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根据您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增加了天线的功率,那通过同一根天线(长度同,横截面相同 ...

“增加了天线的功率,那通过同一根天线,同一时间段内穿过的同一频率的电磁波粒子数量增加”

电子技术中的 “天线” ,离 “电磁波粒子” 还很远。电磁波固然有粒子性,但需要知道:波动性和粒子性从来不会同时出现(这是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的观点,而且迄今没有反例)。谈天线中的电压,就不必谈什么电磁波的粒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根据您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增加了天线的功率,那通过同一根天线(长度同,横截面相同 ...

“增加了天线的功率,那通过同一根天线,同一时间段内穿过的同一频率的电磁波粒子数量增加”

所有电磁波,波长从几百万米到几纳米,都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其表现为粒子的程度大不相同。波长越长,表现出的粒子性越弱,反之波长越短表现出的粒子性越强。电磁波波长短到微米数量级,粒子性才比较明显。你说的 “天线”,波长至少是厘米数量级,现在eeworld正在热烈讨论的毫米波雷达,波长是毫米数量级。在这个波长以及波长更长的电磁波段,电磁波粒子性非常弱,完全可以不必考虑。波长到了微米或者更短,你再考虑电磁波的粒子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回答过你的问题,不过建议楼主找一本《普通物理》看看吧! 答:是不同的!天线产生的电压(应该是电 ...

非常感谢。但是没看到您的图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方向不变的条件下,就把场强增大,电线接收的电压就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