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 EMIFA初始化错误

楼主:
平台是TMS320C6455

在使用C6455的mcsdk提供的CSl示例,但是当执行代码时,它挂在status = CSL_emifaHwSetup(hEmifa,&hwSetup)函数中。

ACE2接的是FPGA。

请问这可能是由什么引起的,如何去排查问题呢。

请问是自制板吗?
是否按照readme文件中的步骤操作的csl_c6455\example\emifa\readme
建议单步调试看看CSL_emifaHwSetup,卡在哪里?
emif与fpga接口连接是否正确?

是自制板,emif与fpga接口连接没有问题。
完全按照readme文件步骤进行的操作,单部调试似乎卡在119行(hEmifa->regs->AWCC =...),另外error -1202

请将CCS中EMIFA相关的寄存器截图出来看一下,试一下能否直接在CCS中写这些寄存器。
重点还是关注一下自制板和evm之间有什么差别。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FPGA端代码问题,有个信号没有拉住。

网友A:
需要例程吗,我好像还能找到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例程吗,我好像还能找到哎

贴出来吧

网友:
等回头有时间我找找吧,不一定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