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小音箱拆解

楼主:
说起来已经是2019年的事了,只是到了今天才整理出来....

去年5月份,连续几天发现手头蓝牙音响的电量越来越低;插上充电器,有充电提示音,第二天再看还是电量低!

后来,拿到用实验室用USB功率计测了一下充电电流,都不超过50mA,看来是出毛病了。

特意翻了下购买记录:17年11月购入,刚刚一年半,但是官方只有1年保修。免费保修是不可能了,作为工程师怎么能轻易送修,开拆吧!

下图是拆之前的样子,低调的黑色,做工还不错

第一次拆,看了半天没愣是没发现螺丝孔在哪...

参考了一下网上的资料,说是前后面板的两侧各有两个卡口?!先从背面开始,小心翼翼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入口!

掀开一侧(下图是正面掀开一角,当时拆背面的时候忘拍照了)

看到螺丝了,接下来是常规拆解

取下接口电路板

这里有个小坑:连接排线上面覆盖了一层像海绵似的泡沫垫,当时没看清下面具体什么情况,原本以为就是普通上翻盖的FFC插座,扣了好大一会儿,排线还是取不下来,后来拉拉拽拽终于取下来了.....

接下来是正面

原本以为里面有3个喇叭,后来才发现中间的那块只谐振腔....

内部结构挺紧凑,空间都利用上了:两侧是喇叭,中间是电池组,左侧喇叭和电池之间是"功放板",电池组上方是控制板

把喇叭从壳体上取下,发现下面还有一块电路板,这块才是真正的功放板,刚才说的“功放板”其实是“电源管理板”

到了这一步才是真正的发现这个小音响设计的巧妙(变态)之处:小小壳体里面居然有3块板子,并且这3块板子分别呈90°,它们之间两两有接插件连接!

而要想把这三块板子取出来就比较尴尬了:

控制板左右两侧有金属挡板,只能向上抽;其左侧有个连接器到“电源管理板”,抽的时候必须连着“电源管理板”一块儿抽;

功放板被“电源管理板”压着,只能先取下“电源管理板”,才能取出功放板:

然而,“电源管理板”连着电池组,上下能移动的空间很小....

还好电池剩余电量不多,真怕一不小心电池短路冒火花。一顿捣鼓,取下了电池组

又一个没想到的是,这个电池组的出线直接焊接到了“电源管理板”上,这是不想轻易换电池的节奏啊!

然鹅就是这么巧,测了一下发现就是电池组坏了:在壳体外面重新把电路拼一块,插上充电器,有提示音开始充电,但是充电电流依然很小;直接测了一下电池组电压,这时电压接近8.4V,即电池“充满”了(两节锂电池串联,满电电压为8.4V);断开充电器,电压很快下降,这下基本断定是电池组坏了!

电池组标签

网上搜了一下,bose蓝牙小音响遇到充不进去电的不只一个两个...

淘宝看了下,居然还真有商家卖这个电池组(含“电源管理板”),哈哈,又有希望了,赶紧下单

委婉,待续......

网友:
后来把电池组也打开看了下,两节18650电池串联,里面还有一块小的电源管理板

实测电芯没坏,只是这个小的电源管理板坏了

这个电池组是全封闭的,只能暴力打开,也没有修复的价值就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