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诡异问题

楼主:
正在搞AD7190,发现诡异问题。

在定时器中断内采集数据,定时器设置100ms,采集正常。

设置为其他数字,比如50ms,20ms,都不行。

不行表现为,采样值不变化。必须仿真,仿真也不变化。

用测力环加力,全速运行,采样值不变。必须停止一下,

再次全速运行,采样值才正常。

请问高手,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呀?谢谢!

网友:
换了一个定时器也是一样。

TIM3_Int_Init(4999,839);            //100khzµÄƵÂÊ,¼ÆÊý10000Ϊ100ms

这样不行

TIM3_Int_Init(9999,839);            //100khzµÄƵÂÊ,¼ÆÊý10000Ϊ100ms

这样就可以

网友:
这个芯片的原理你搞清楚了没有呢

网友:
看看时序吧,ms级的采样很慢了,还有就是芯片的采样率配置4.7 Hz~4.8 kHz,配的对么,还有就是通道选择对么

网友:
板子的问题,换了个板子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