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lora模块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
问:LoRaWAN数据速率是多少?

答:对于LoRa来说,LoRaWAN数据速率范围在0.3kbps到11kbps之间,欧洲地区GFSK数据速率是50kbps。在北美地区,由于FCC限制最小数据速率是0.9kbps。为使终端设备的电池寿命和总体网络容量最大化,LoRaWAN网络服务器通过自适应数据速率(ADR)算法对每个终端设备数据速率和RF输出分别进行管理。ADR对于高性能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具有了可扩展性。在基础设施方面,以最小的投资部署一个网络,当需要增加容量时,就部署更多的网关,ADR将会使数据速率更高,可将网络容量扩展6到8倍。

问:LoRa处理干扰怎么样?

答:LoRa调制解调器对同信道GMSK干扰抑制可达19.5dB,或换句话说,它可以接受低于干扰信号或底噪声的信号19.5dB。因为拥有这么强的抗干扰性,所以LoRaTM调制系统不仅可以用于频谱使用率较高的频段,也可以用于混合通讯网络,以便在网络中原有的调制方案失败时扩大覆盖范围

问:LoRa设备天线上可以达到的实际Tx功率是多少?

答:在芯片引脚输出的功率是+20dBm,经过匹配/滤波损耗后在天线后,在天线上功率是+19dBm +/-0.5dB。最大输出功率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规定,LoRaWAN规范定义了不同地区不同的输出功率使链路预算最大化。

问:LoRa信道活动检测(CAD)模式的过程是怎样的?

答:CAD用于检测LoRa信号的存在,而不是使用一个接受信号强度(RSSI)的方法来识别是否有信号存在。它能够把噪音和需要的LoRa信号区分出来。CAD过程需要两个符号,如果被CAD检测到,CAD_Detected中断变为有效,设备处于RX模式接受数据有效载荷。

问:为什么我的LoRa设备或模块输出功率达不到20dBm?

答:+20dBm规格是对芯片引脚输出功率而言。在任何的RF系统中,带通滤波器和RF开关都有插入损耗的特性,在匹配滤波后天线上典型性能可达到+19dBm。我们公司模块是18dbm

问:可以频繁地在FSK和LoRa调制之间改变模式?

答:是的,没有问题。LoRa设备通过简单的SPI寄存器写入可以从FSK切换到LoRa(反过来也一样)。对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没有影响。LoRa设备按照数据手册规定的可以配置或重新配置为任意参数。

问:信号带宽(BW)、符号速率(Rs)和数据速率(DR)间的关系是什么?

答:理论上, Rs=BW/(2^SF)、DR= SF*( BW/2^SF)*CR,但我们建议你使用Semtech LoRa调制解调器计算器按照不同的配置选型评估数据速率和传输时间。

问:如何选择LoRa信号带宽(BW)、扩频因子(SF)和编码率(CR)?

答:LoRaWAN主要使用了125kHz信号带宽设置,但其他专用协议可以利用其他的信号带宽(BW)设置。改变BW、SF和CR也就改变了链路预算和传输时间,需要在电池寿命和距离上做个权衡。请使用LoRa调制解调器计算器评估权衡。

问:当两个不同制造商的SX127x模块不能相互通信时,故障检测的步骤是什么?

答:首先,在两个设备间检查由晶振引起的频率偏移。带宽(BW)、中心频率和数据速率这些都源自晶振频率。其次,检查在两边的软件/固件设置,确保频率、带宽、扩频因子、编码率和数据包结构是一致的。

问:在LoRa模式,当循环冗余校验(CRC)使能时,怎样可能接受到一个错误的数据包?

答:在LoRa模式,即使CRC是错误的,有效载荷也会添加到FIFO。在取得有效载荷前必须检查位PayloadCrcError知道它完整性。在显式报头(Explicit Header)模式,有一个小的可能性一个假检测产生一个“克隆”数据包。

要么错误的报头打开CrcOn位,那么有效载荷将会是错误的,调制解调器将会将它标记作为一个PayloadCrcError条件,因此数据包容易被过滤掉;要么错误的报头禁止CrcOn位,这种情况该模式认为数据包是好的。这些偶然的坏包会有一个随机的长度(从错误报头信息中提取),容易通过主机过滤掉,例如看到异常的尺寸大小。

问:?我可以用LoRa设备发送或接受一个无限长度的有效载荷数据包?

答:不可以,在LoRa模式中最大数据包长度是256个字节。

问:在LoRa模式中如何使用DIOx引脚?所有DIOx引脚都要连接到MCU吗?

答:当你开始设计时,在LoRa和FSK两种模式中检查DIO映射。你可以在SX127x LoRa数据手册中找到DIO映射信息。DIO没有像通常(典型)MCU GPIO那样的功能。有一些特殊的中断信息(或时钟输出)指示事件或芯片状态,这使得你的固件设计更易于实现。理论上,你可能不连接DIO引脚,那么就轮询相关的寄存器知道状态结果。当然,我们建议连接DIO尽可能多地用作外部中断功能,节省MCU的资源负载,可以很低功耗工作模式(当打包发送或接受数据包时,MCU睡眠)。

问:?在LoRa模式中为什么有两个RSSI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答:在LoRa模式中,RegPktRssiValue和RegRssiValue 两个寄存器都是有用的。RegPktRssiValue指的是数据包RSSI水平,RegRssiValue与在FSK模式(非LoRa模式)中的RSSI相似。如你所知,LoRa可以解调低于底噪声(PktRssi 结果)的数据包,那么CurrentRssi等于或大于底噪声。关于如何计算这两个RSSI的值更多信息,请参考Semtech API或最新的LoRa数据手册。

问:?LoRa模式的有效载荷长度可以用任意数据速率配置为256字节

答:SX127x LoRa设备在LoRa模式中有一个256字节的FIFO。理论上,所有的256字节都可以用于TX或RX。然而,用低数据速率配置,256字节有效载荷的传输时间将会很长(几秒或更长),这对于抗衰落和高干扰环境是不好的。在大多数环境中这不是一个健壮的配置,因此建议如果想要一个使用低数据速率长的有效载荷,那么数据包可以分成几个短的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