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D224B触摸芯片调试笔记

楼主:
1、通过阅读datasheet了解芯片怎么使用,一般datasheet会提供参考电路。和相应的电气参数。

通过上面的表格可以知道芯片的供电,所需电流。

这个芯片可以通过引脚选择模式。通过上面的选项设置芯片工作的状态。

  下面这个很关键,关系到触摸芯片是否稳定。这里调节灵敏度的电容我选用的是22pf,灵敏度比较合适。

注意:这里选择触摸弹簧也非常重要。

 调试这个芯片的心得体会:

1、保证电源的稳定 一般来说直流5v电源的纹波不会超过50mv,这样的电源才算是稳定的电源。

2、这个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实在是有点。但是这也是触摸芯片的通病吧,你又要要求灵敏度,又要要求抗干扰,本来都是通过磁场的变化来检测的。所以这里抗电源的干扰非常重要。可以采用铝箔隔离开。需要注意铝箔是导电的,不要不小心烧了电路

3、关于电源这块我是购买的某宝的AC-DC的5v电源,这个电源的纹波实在太大,有180mv左右,解决方法是通过外部的滤波电路解决。

网友:
可以试一下晶尊微电子SC04B——4按键带自校正容性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