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LaunchPad——外部中断翻转LED

楼主:
程序功能:将GPIO12配置成中断输入。按键按下,触发下降沿中断,中断服务子程序翻转LED。

中断向量表

主函数,main.c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include "SubFunctio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main(void)
{
    // 系统控制初始化
    InitSysCtrl();
    InitGpio();
    // 禁止全局中断
    DINT;
    InitPieCtrl();
    // 禁止CPU中断
    IER = 0x0000;
    // 清楚CPU所有中断标志
    IFR = 0x0000;
    // 位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的入口地址
    InitPieVectTable();
    EXTI_Configure();
    EINT;
    //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ALLOW;
    // 配置I/O口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all=0x000f;
    //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DIS;
    while(1){
    }
}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include "C2000_i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配置外部中断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_Configure(void)
{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ALLOW;

    PieVectTable.XINT1= &EXTI12_IRQHandler;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2 = 1;            //除能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2 = 0;        //GPIO12作普通IO使用 p189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 = 0;            //配置为输入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2 = 2;        // 6 samples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FF;    //采样周期为510*Tsysclk,窗口宽度为5*510*Tsysclk=2550/60M=42.5us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2;    //GPIO12作为xint1的中断源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上升沿触发中断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外中断1使能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使能PIE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使能int1.4

    IER |= 0x0001;                                //使能int1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DIS;
}

中断服务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EXTI1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2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errupt void EXTI12_IRQHandle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