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LaunchPad——SIC中断接收

楼主:
调试SCI接收中断的过程有点折腾。中断也配置了,也使能了,也定义中断响应函数了,跟踪调试时候每次中断发生,总会莫名其妙的进入到一个 asm ("      ESTOP0"); for(;;);,然后卡死在这里,百思不得其解。

琢磨了半天,才发现原来CCS5.4已经给定义了一个中断响应函数,在F2802x_DefaultIsr.c里。把自己定义的中断函数屏蔽,在CCS5.4的中断响应函数里接收数据并发送,测试OK。太后知后觉了,就在这竟然卡了这么久。

主函数main.c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SubFunctio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 系统控制初始化
    InitGpio();        // GPIO 初始化
    PieVectTable_Configure();    // 中断向量表初始化
    LED_Configure();    // LED 引脚配置
    //EXTI_Configure();    // 按键中断配置
    SCI_Configure();    // SCI 初始化

    while(1){
        LED_Blink();
    }
}

系统初始化SystemInit.c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PieVectTable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配置PIE中断向量表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PieVectTable_Configure(void)
{
    DINT;
    InitPieCtrl();
    // 禁止CPU中断
    IER = 0x0000;
    // 清楚CPU所有中断标志
    IFR = 0x0000;
    // 位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的入口地址
    InitPieVectTable();
    EINT;
}

/*******************************************************************************
* Function Name  : LED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配置LED对应GPIO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ED_Configure(void)
{
    //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ALLOW;
    // 配置LED0、1、2、3 对应的 GPIO0、1、2、3为输出IO
    GpioCtrlRegs.GPADIR.all=0x000f;
    //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DIS;
}

/*******************************************************************************
* Function Name  : LED_Blink
* Description    : LED流水灯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ED_Blink(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电平翻转
    DELAY_US(100000L);                     //延时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1;
    DELAY_US(100000L);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1;
    DELAY_US(100000L);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DELAY_US(100000L);
}

SCI_Configure.c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CBR_110             11E1
#define CBR_300             3E2
#define CBR_600             6E2
#define CBR_1200            12E2
#define CBR_2400            24E2
#define CBR_4800            48E2
#define CBR_9600            96E2
#define CBR_14400           144E2
#define CBR_19200           192E2
#define CBR_38400           384E2
#define CBR_56000           56E3
#define CBR_57600           576E2
#define CBR_115200          1152E2
#define CBR_128000          128E3
#define CBR_256000          256E3

#define CPU_FREQ             60E6
#define LSPCLK_FREQ          (CPU_FREQ/4)

#define SCI_BAUD(baud) (LSPCLK_FREQ/(baud*8))-1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unsigned char SCI_Rx_Counte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SCI_Rx_Buff[20];

/****************************************************************************
* Function Name  : SCI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SCI 引脚和参数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CI_Configure(void)
{
    EALLOW;

    // GPIO28/SCI_RX,配置成上拉输入,输入限定脉冲周期为3*2=6个时钟周期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8 = 0;        // 配置为输入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8 = 0;        // 使能上拉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8 = 1;    // 配置 GPIO28 为SCI_RX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28 = 3;   // 限定输入脉冲为6
    // GPIO29/SCI_TX,配置为无上拉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9 = 1;        // 配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9 = 1;        // 禁止上拉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1;    // 配置 GPIO29 为SCI_TX
    EDIS;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0;        // 复位SCI寄存器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1;        // 完成复位

    // 配置SCI    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波特率 115200
    SciaRegs.SCICCR.bit.STOPBITS = 0;        // 0:1个停止位    1:两个停止位
    SciaRegs.SCICCR.bit.PARITY = 0;            // 0:奇校验        1:偶校验
    SciaRegs.SCICCR.bit.PARITYENA = 0;        // 0:禁止校验        1:允许校验
    SciaRegs.SCICCR.bit.SCICHAR = 7;        // 7:数据位8位
    SciaRegs.SCIHBAUD = 0;
    SciaRegs.SCILBAUD = SCI_BAUD(CBR_115200);

    SciaRegs.SCICTL1.bit.RXENA = 1;            // 0:禁止接收        1:使能接收
    SciaRegs.SCICTL1.bit.TXENA = 1;            // 0:禁止发送        1:使能发送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 1;    // 0:禁止接收中断    1:允许接收中断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 0;        // 0:禁止发送中断    1:允许发送中断

    PieVectTable.SCIRXINTA = &SCIRXINTA_ISR;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使能PIE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 1;            //使能int9.1

    IER |= M_INT9;                                //使能int9
    ERTM;

}

/****************************************************************************
* Function Name  : SCI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CI 发送一个字节
* Input          : unsigned char TxByte:待发送的字节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CI_SendByte(unsigned char TxByte)
{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SciaRegs.SCITXBUF = TxByte;
}

/****************************************************************************
* Function Name  : SCI_PrintfStringTest
* Description    : SCI 发送一个字符串测试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CI_PrintfStringTest(void)
{
    unsigned char retry = 0;
    char buff[] = "\nwww.ccnu.edu.cn";
    for(retry=0; retry!=sizeof(buff); ++retry){
        SCI_SendByte(buff[retry]);
    }
}

F2802x_DefaultIsr.c里的SCI中断响应
/*******************************************************************************
* Function Name  : SCIRXINTA_ISR
* Description    : SIC中断响应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errupt void SCIRXINTA_ISR(void)     // SCI-A
{
  // Insert ISR Code here
    if(SciaRegs.SCIRXST.bit.RXRDY == 1){
        // 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往发送寄存器
        SciaRegs.SCITXBUF = (SciaRegs.SCIRXBUF.bit.RXDT);
    }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