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芯片的后缀含义在哪里能查到?

楼主:
比如ADS1256手册里的包装信息中提到 有后缀是IDBR和IDBT的两种类型, R和T应该是REEL和TUBE的缩写,可是还有个IDBRG4和IDBTG4,而且介绍上完全一样,这个G4又是什么含义呢???

另外IDB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同样是ADC芯片 ADS1248的后缀就是IPW和IPWR,其中前者是管装包装后者是卷带包装,那IPW又是啥意思呢?这些有没有什么比较统一的命名格式可以查到???

网友A:
第6列  包装数量不一致, 包装数量多的 那种 相对单个价格便宜点

网友B:
一般芯片型号命名,在封装代号之后的字母和数字,都是代表的编带方式(数量)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6列  包装数量不一致, 包装数量多的 那种 相对单个价格便宜点

不是啊  第1第2排的不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一卷1000片 但是给了2种型号 而且某元器件销售网站上两种也是分开售卖的 同理第3第4排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芯片型号命名,在封装代号之后的字母和数字,都是代表的编带方式(数量)的差异

那封装代号在哪里能查到呢???

网友:
这个G4又是什么含义呢???

指绿色标记转换:G4,无铅,环保封装

网友C:
找一个手册,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手册,参考一下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手册,参考一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