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楼主:
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网友A:
“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分别代表不同的标准等级。各不同的标准等级要求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分别代表不同的标准等级。各不同的标准等级要求不一样。

最严格的对应的是哪些产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严格的对应的是哪些产品的要求?

EMC标准主要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例如:能源局)、企业标准(例如:国家电网);EMC标准的严格性,一般来说: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严格的对应的是哪些产品的要求?

这个我可不知道。

我也只能去查相关标准,看具体对应产品的要求如何。某些项产品的要求比其它产品高。例如抗电强度,医疗产品的要求就比电视机要高。

网友:
绿色是加了裕量(Margin)的安全线,以避免因为不同测试机构之间的设备误差以及产线装配工艺等导致的批量产品不达标问题。ClassA和B两条红线应该是对应不同类型产品的法规上限阈值。

网友:
网上关于EMI等级的信息:

EMI是指产品的对外电磁干扰.一般情况下分为 Class A & ClassB 两个等级. Class A为工业等级,Class B 为民用等级 .以等级严格程度来讲,B>A .同样产品在测试EMI 中的 辐射测试来讲,在30-230MHz下,B类要求产品的辐射限值不能超过40dbm 而A类要求不能超过50dbm(以三米法电波暗室测量为例)相对要宽松的多。

FCC 只有CLASS A 和CLASS B两种产品属于哪一类产品就按哪一类的限值做而且FCC只考察EMI部分EMS不要求做CE要看具体属于哪一类产品,然后每一类分CLASS A(主要是工业环境)、CLASS B(住宅和商业环境)具体产品标准对环境分类还有更具体要求。

网友:
图中的数字看,CLASSB 比CLASSA 的要求严了10dB,而绿色裕量安全线比CLASSB又严了6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