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作为电池组某一节电池电压检测,输出电压表达式是怎样的? 虚短:V+=v- ...

楼主:
差分运放作为电池组某一节电池电压检测,输出电压表达式是怎样的?

虚短:V+=v-

虚断:

V2-V-/380K=V--VO/380

V1-V+/380=V+/380?

以上对不对?

有人说和V1和V2没关系,

网友:
“有人说和V1和V2没关系”

应该是说V2与V1无关吧?此图中V1决定了差分放大器承受的共模电压,但V2与共模电压无关。

网友:
估计你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中还有前面的式子中V1和V2混淆了。

第二幅图中,V1是下面电源两端的电压,V2是上面电源两端的电压。但在前面列出的式子中V1和V2并不是这个意思。前面式子中【V2-V-/380K……】里面的V1和V2与第二幅图中V1和V2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列式也不能这么列。V2-V-/380K=V--VO/380  中,V--VO是什么意思?很容易造成混乱。

网友:
在前面的式子中,我猜测你的意思:V1是中间电池和下面电池联接处对地电压,V2是上面电池与中间电池联接处对地电压。而在下面的第二幅图中,V1是下面电池两端电压,V2是上面电池两端电压。

网友:
V2-V-/380K=V--VO/380  中,无论如何也要写成 (V--VO)/380 。计算顺序是先乘除后加减。若是没有这个括号,就应该按照  V-(-VO)/380 ,即先做除法,再做减法。

网友A:
楼上老师已经说了,

输出电压大小之与V1和V2的差值有关,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

公式还是要写得清楚一些,一是给自己看,一是给别人看

虚短: V- = V+

虚断:

(V1 - V+)/380k = (V+ - 0)/380k ==> V+ = 1/2 * V1

(V2 - V- )/380k = (V- - Vo)/380k ==> Vo = 2*V- - V2

综上三个式子

==> Vo = V1 - V2

V1 - V2 在原理图上就看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某一节电池的电压差,或者类似的电路上某一个电阻上的压差,比如current sense那类的放大器,接法就是和这个图上一样的,

你分析的应该没错,要再严谨一些,再化简一下,算出最后的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师已经说了, 输出电压大小之与V1和V2的差值有关,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 公式还是 ...

谢谢周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师已经说了, 输出电压大小之与V1和V2的差值有关,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 公式还是 ...

V1和V2是指某一节点的电压是吗?(就是中间那一节电池上端和下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师已经说了, 输出电压大小之与V1和V2的差值有关,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 公式还是 ...

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这句话含义能不能讲解下?与V1有关而与V2没关?

V1比V2要小吧,这样VO就是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和V2是指某一节点的电压是吗?(就是中间那一节电池上端和下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V1和V2是指某一节点的电压是吗?(就是中间那一节电池上端和下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这句话含义能不能讲解下?与V1有关而与V2没关? V1比V2要小吧 ...

“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这句话含义能不能讲解下?与V1有关而与V2没关?”

与V2有关。通常认为共模电压是(V1+V2)/2。故V2变化,共模电压也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与V1有关。------这句话含义能不能讲解下?与V1有关而与V2没关? V1比V2要小吧 ...

“V1比V2要小吧,这样VO就是负值了”?

据首帖图,V1和V2对地皆为负值,而且V1(中间电池上端对地)比V2更负。但首帖图中差分放大器是个反相放大器,故Vout为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1比V2要小吧,这样VO就是负值了”? 据首帖图,V1和V2对地皆为负值,而且V1(中间电池上 ...

V1和V2对地皆为负------怎么会都是负值?这是高于GND的电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和V2对地皆为负------怎么会都是负值?这是高于GND的电位的啊

“V1和V2对地皆为负------怎么会都是负值”?

从首帖图中看,最下面电池是正极接地,中间电池和上面电池与下面电池是同向串联。两幅图皆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1和V2对地皆为负------怎么会都是负值?这是高于GND的电位的啊

首帖第二幅图中,V-标注在运放反相输入端,V+标注在运放同相输入端。这也说明两个输入信号对地皆为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帖第二幅图中,V-标注在运放反相输入端,V+标注在运放同相输入端。这也说明两个输入信号对地皆为负。 ...

V2比V1更负了  那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2比V1更负了  那就是

“V2比V1更负了  那就是”

V1对地为负,V2对地更为负。V2-V1仍为负。反相放大后,Vout对地为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2比V1更负了  那就是” V1对地为负,V2对地更为负。V2-V1仍为负。反相放大后,Vou ...

恩  这个输出的VOUT和某一节电池电压看起来没有关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这个输出的VOUT和某一节电池电压看起来没有关联啊

“这个输出的VOUT和某一节电池电压看起来没有关联啊”

输出Vout在理想情况下(运放无失调、运放电压增益足够大、输出不越轨、各电阻成比例……),与中间那节电池两端电压(首帖第一幅图中标注Vin)成正比,与下面那节电池两端电压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这个输出的VOUT和某一节电池电压看起来没有关联啊

“这个输出的VOUT和某一节电池电压看起来没有关联啊”

若是和任一节电池电压均无关,那要这么个电路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的VOUT和某一节电池电压看起来没有关联啊” 输出Vout在理想情况下(运放无失调、 ...

电池级联  那么高电压不会烧了运放吗  ?与下面那节电池两端电压无关,与上面那节电池也是无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级联  那么高电压不会烧了运放吗  ?与下面那节电池两端电压无关,与上面那节电池也是无关 ...

“电池级联  那么高电压不会烧了运放吗  ?”

下面电池电压过高,有可能烧运放。下面电池电压多高就会使运放损坏,需要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级联  那么高电压不会烧了运放吗  ?与下面那节电池两端电压无关,与上面那节电池也是无关 ...

“与下面那节电池两端电压无关”

在运放线性工作范围内,并且各电阻成比例,运放的输出与下面电池电压无关。但下面电池电压影响共模电压(几乎就是共模电压),共模电压过大就会超出运放允许的共模范围,此时运放不是线性工作,当然输出就不能说与下面电池无关了。而且,下面电池电压过高,有可能使运放损坏(上一回复说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级联  那么高电压不会烧了运放吗  ?与下面那节电池两端电压无关,与上面那节电池也是无关 ...

“与上面那节电池也是无关的吧”

运放输出与首帖图中上面电池无关,无论运放处于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与上面那节电池也是无关的吧” 运放输出与首帖图中上面电池无关,无论运放处于什么样的工 ...

Vo = V1 - V2,你说跟V2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 = V1 - V2,你说跟V2无关

我可没说 “跟V2无关”。我在25楼说的是 “运放输出与首帖图中上面电池无关,无论运放处于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 = V1 - V2,你说跟V2无关

你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V1和V2是什么。

我记得我早就说过:首帖第二幅图中你用红色字标注的V1和V2是错误的。V1是下面电池与中间电池联接处(这是一个点)对地的电压,V2是中间电池与上面电池联接处(这是另外一个点)对地的电压。V1同时也是下面电池两端电压,但V2绝对不是上面电池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 = V1 - V2,你说跟V2无关

首帖第二幅图中,红色的V2框住上面电池,V2成了上面电池两端电压,这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V1和V2是什么。 我记得我早就说过:首帖第二幅图中你用红色字标注的V1和V2是 ...

如果每节电池电压相等  那V2应该等于2*V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每节电池电压相等  那V2应该等于2*V1

“如果每节电池电压相等  那V2应该等于2*V1”

这个,不必再说了吧?

但首帖可并没有说每节电池两端电压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