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1测评+第二次打样的扩展板

楼主:
    现在打样PCB板真方便快捷,仅仅三天时间就收到修改后的SHT31扩展板,下面是第二次打样回来的扩展板:

    这次拾取信号的簧片没有使用排母中的铜脚,连接传感器I2C引脚的是用RJ45插座中拆出的铜丝。拆了一个RJ45插座:

    小心地拆出里面的铜丝:

    原准备拉直后重新按需要弯制的,不料折断了,只好顺着原来的形状,仅变动焊脚部分,剩下的三根铜丝正好用在SDA,SCL和GND信号线上。

    先用工程双面胶和透明胶带将铜丝固定好,以便焊接:

    然后再细心调整位置:

    其他信号的连接簧片也改用从USB母座上拆出的簧片:

    先逐根焊上簧片:

    再根据实际剪除多余的部分,并将端头稍微折弯便于接触:

    固定SHT31评测板的卡簧用旧插座里面拆出的铜片制作,比原来的0.5厚紫铜片到时候薄,弹性更好:

    下面是两次扩展板的对比,上部是第一次的,下部是这次制作的:

    制作时才发现扩展板仍有一处错误,就是ST2的BKGD位置反了,好在目前不涉及LCD显示部分,所以只修改了PCB文件,就没有再去重新打样。

    扩展板初步完成后,迫不急待地测试效果,首先是用逻辑分析仪查看I2C信号:

    连接上SCL,SDA和GND信号号:

    观察到nRF51822对传感器的读写数据,这是先读取6个字节,然后再写入两个字节的操作:

    初步分析读取的前3个字节应该是传感器的湿度数据、后3个字节是温度数据。写入的2个字节暂时不清楚作用。

    从抓取的I2C时钟看,达到363.6kHz,速率还是比较高的:

    另外检测ST1的RX,TX,SWDCLK,SWDIO等引脚,并没有发现电平变化:

    至此,扩展板的制作告一段落,下一步准备尝试使用ST-LINK看能不能下载烧录程序。手册上说可以用J-LINK下载的,我只有ST-LINK,不知道能否下载成功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pogopin,规格很多,比水晶头的簧片方便可靠。

网友:
不知道还有这种器件,我到淘宝搜索看看。

网友A:
网上搜索了一下,做ST1和ST2的触点非常合适,但没有找到合适连接传感器I2C连接的器件,这四个接触点的中到中距离仅35ml,相当于1.4毫米,接触点的宽度必须小于1毫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索了一下,做ST1和ST2的触点非常合适,但没有找到合适连接传感器I2C连接的器件,这四个接触点的中到 ...

1mm的pogopin不好找,间距太小,2.54mm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