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e 命令

楼主:
爱好者cgglzpy为micropython添加了一个tree命令,查看文件列表比较方便。

class TREE:

    def __repr__(self):
        self.__call__()
        return ""

    def __call__(self, path=".", level=0, is_last=False, is_root=True,
                 carrier="    "):
        l = os.listdir(path)
        nf = len([file for file in os.listdir(path) if not os.stat(file)[0] & 0x4000])
        nd = len(l) - nf
        ns_f, ns_d = 0, 0
        l.sort()
        if len(l) > 0:
            last_file = l[-1]
        else:
            last_file = ''
        for f in l:
            st = os.stat("%s/%s" % (path, f))
            if st[0] & 0x4000:  # stat.S_IFDIR
                print(self._treeindent(level, f, last_file, is_last=is_last, carrier=carrier) + "  %s <dir>" % f)
                os.chdir(f)
                level += 1
                lf = last_file == f
                if level > 1:
                    if lf:
                        carrier += "     "
                    else:
                        carrier += "    │"
                ns_f, ns_d = self.__call__(level=level, is_last=lf,
                                           is_root=False, carrier=carrier)
                if level > 1:
                    carrier = carrier[:-5]
                os.chdir('..')
                level += (-1)
                nf += ns_f
                nd += ns_d
            else:
                print(self._treeindent(level, f, last_file, is_last=is_last, carrier=carrier) + "  %s" % (f))
        if is_root:
            print('{} directories, {} files'.format(nd, nf))
        else:
            return (nf, nd)

    def _treeindent(self, lev, f, lastfile, is_last=False, carrier=None):
        if lev == 0:
            return ""
        else:
            if f != lastfile:
                return carrier + "    ├────"
            else:
                return carrier + "    └────"

tree = TREE()

网友:
>>> tree
THETESTCODE.py
my_other_dir_sync <dir>
└──── another_file.txt
new_tree_test_dir <dir>
├──── example_code.py
├──── foo_file.txt
├──── sub_foo_test_dir <dir>
│ ├──── file_code.py
│ └──── foo2.txt
├──── w_name_dir <dir>
│ └──── dummy_file.txt
└──── zfile.py
test_subdir_sync <dir>
├──── SUBTEXT.txt
└──── sub_sub_dir_test_sync <dir>
├──── level_2_subtext.txt
└──── level_3_subtext.txt
6 directories, 12 files

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