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运放,卡住了,遇到几个问题,如图,知道的坛友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学习运放,卡住了,遇到几个问题,如图,知道的坛友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

网友:
一共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输入阻抗和共模抑制比不能兼顾是工艺造成的?

双极型管为输入级的运放,输入阻抗不可能很高,因为双极型管必须具有一定输入电流(输入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而场效应管并不要求输入电流,结型场效应管正常工作时输入的PN结反偏。

但是运放输入采用场效应管的话,两个输入场效应管难以做到非常对称。这就降低了共模抑制比。

所以,采用场效应管道运放输入阻抗比双极型管高得多,但共模抑制比则比较差。

网友:
第四个问题:十倍频程和二倍频程是如何定义的?

十倍频程和二倍频程,顾名思义即可,都是两个频率的比较。

举例:1000Hz和100Hz比较,是一个十倍频程,2000Hz和200Hz比较,也是一个十倍频程。10000Hz和100Hz相比较,是两个十倍频程。

1000Hz和500Hz比较,是一个二倍频程。2000Hz和1000Hz比较,也是一个二倍频程。2000Hz和500Hz比较,是两个二倍频程。

网友: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模信号。

很可能你还没有弄清楚电路中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电压都是相对的,例如电路中A点对B点的电压,就是指A点电位比B点电位高或者低多少。也就是说,A点电压是假定B点电位为零而言的。如果没有指出为零的那一点,则电路中某点电压就是相对于电路的 “地” 来说的。换言之,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地” 是电路中各电压的参考点。

共模信号,同样是对电路中的 “地” 而言,即图中标注REF那点。

网友:
第三个问题:“共模电压是Rg上下两端相等”?

共模电压是指Vin1和Vin2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电压(相加再取一半)。两个输入端Vin1和Vin2上的共模电压成份在Rg上并不产生电流,Rg两端电压也就与两个输入端Vin1和Vin2上共模成份无关。

你只要令Vin1=Vin2,再看看Rg两端电压是否为零,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增益是1”?

前面说过:共模信号经A1和A2后,在Rg上不产生电流。那么分析共模增益时我们可以把Rg拿掉(开路)而不影响我们的分析。Rg拿掉后,A1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只有R5,A1的反相输入端又没有电流(理想运放,输入电流为零)。于是R5两端电压为零,A1反相输入端和A1输出端电位总是相等。换言之,A1是个电压跟随器。同样,A2也是个电压跟随器。跟随器的电压增益为1,这就不必再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