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
刚买了一款带+12V和-12v两对独立的开关电源输出,但是空载时,+12V 普遍偏低,

想做一款DCto DC的方案   给输出稳定到+12V,要求输出电流需要4-5A

  求一款类似的电源IC\

 或者有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不知道你买的开关电源是哪一种。

很多模块式开关电源输出是可以微调输出电压的。打开盖子后在电路板上可以见到一个小电位器,调节这个电位器即可稍微改变输出电压。如果你买的开关电源是这种可调输出的,那么可以调节这个电位器使输出达到你需要的数值。

网友A:
另外,你可能是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首先你要确认你的万用表误差符合要求。若是万用表误差太大,先要校准你的万用表,或者是换用一块准确的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可能是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首先你要确认你的万用表误差符合要求。若是万用表误差太大 ...

这款调节不了的  ,带负载和空载早就试过了,输出电压没有微调功能的

现在只想找一款合适的DC方案  让输出可以达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调节不了的  ,带负载和空载早就试过了,输出电压没有微调功能的 现在只想找一款合适的DC方 ...

你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要求是多少?也有可能是输入电压不够导致输出电压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调节不了的  ,带负载和空载早就试过了,输出电压没有微调功能的 现在只想找一款合适的DC方 ...

自己做,如果生产量不够大,绝对是得不偿失。

若是仅需要少量,还是到市场上挑选符合你的要求的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如果生产量不够大,绝对是得不偿失。 若是仅需要少量,还是到市场上挑选符合你的要求的开关电 ...

和AC输入的电压没有关系,

现在DC输出只有11.6-11.7V的样子,做个升压电路 到12V而已  只不过DC后12V的输出电流要大一点  可能最大要5A的样子

网友:
拆开改一下电路元件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AC输入的电压没有关系, 现在DC输出只有11.6-11.7V的样子,做个升压电路 到12V而已  只不过DC ...

“现在DC输出只有11.6-11.7V的样子,做个升压电路 到12V而已”

若是为11.6V升压到12V去做一个升压电路,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DC输出只有11.6-11.7V的样子,做个升压电路 到12V而已” 若是为11.6V升压到12V去做一 ...

大哥  我有的是钱   我只是需要大家提一个可能的升压方案而已,不需要那么多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我有的是钱   我只是需要大家提一个可能的升压方案而已,不需要那么多废话!

既然 “只是需要大家提一个可能的升压方案而已,不需要那么多废话!” 那么我立刻闭嘴,再也不说什么,可好?

网友:
请教别人口气还这么狂,别人求着给你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