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渐亮渐灭功能一般通过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
LED灯渐亮渐灭功能一般通过什么电路实现?这个GP9401方案的竞争力如何?

网友A:
这个是做调光灯的吗

网友B:
555加电容就能实现,这个芯片价格很低吗?

网友:
用任何一款带有定时器的单片机就可实现

网友:
楼主就想说的它的芯片,题目有点坑吧

LED灯渐亮渐灭就是调光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调光灯的吗

LED渐亮启动、电机软启动都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55加电容就能实现,这个芯片价格很低吗?

555精度不够,这个进度可以在1%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55精度不够,这个进度可以在1%以内。

精度的意义何在??

网友E:
电位器有三种:线性,指数,对数,一片LM358组成压控电流源,按需选择电位器就行了。而且亮度受LED供电电压影响很小,楼主靠PWM开环控制的方案,亮度受电压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的意义何在??

多个LED灯同时点亮的时候,如果用555就会发现参差不齐。用这个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有三种:线性,指数,对数,一片LM358组成压控电流源,按需选择电位器就行了。而且亮度受LED供电电压 ...

只是渐亮,不会有影响的。而且这个渐变PWM也可以去控制恒流芯片。

网友F:
之前做过呼吸灯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做过呼吸灯的效果

正解,就是呼吸灯。

网友:
IO灌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