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电路掉电速度慢的问题

楼主:
ELVDD输出正压,20V断开之后,输出很快掉到0V

ELVSS输出负压,20V 断开之后,输出掉电5秒以上还有电,如何解决

网友A:
想必你的负电源负载很轻(电流小),所以20V断开后C24放电很慢。正电源负载重,放电快。

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加重负电源负载(与C24并联一支电阻),此方法在正常工作时要白白浪费一些电流。另一个办法是减小C24容量,但C24容量减小后负电源输出纹波可能会增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必你的负电源负载很轻(电流小),所以20V断开后C24放电很慢。正电源负载重,放电快。 解决办法:一个办 ...

正压和负压都是空载的情况下,掉电速度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压和负压都是空载的情况下,掉电速度差很多

正电源和负电源都空载情况下,输出电压下降速度差很多。想不出来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倒是想问一句:TPS54561输出电流可达5A,你确实需要这么大电流吗?如果正电源和负电源均未达到满载,大可以用一片TPS54561实现正负电源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问一句:TPS54561输出电流可达5A,你确实需要这么大电流吗?如果正电源和负电源均未达到满载,大可 ...

±电源目前都需要4a电流,但是就算我需要±1A,单颗ic应该是无法既输出正压,同时输出负压吧?能否给个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目前都需要4a电流,但是就算我需要±1A,单颗ic应该是无法既输出正压,同时输出负压吧?能否给个示 ...

这图就是该芯片datasheet里面的图。

此图是在负电源输出的基础上,电感增加了一个绕组,然后整流滤波,得到正电源。

当然,也可以在正电源输出基础上让电感增加一个绕组来得到负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目前都需要4a电流,但是就算我需要±1A,单颗ic应该是无法既输出正压,同时输出负压吧?能否给个示 ...

不过,这种在Buck电路基础上让电感增加一个绕组来取得另一路输出的方法,附加绕组的输出受主绕组输出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种在Buck电路基础上让电感增加一个绕组来取得另一路输出的方法,附加绕组的输出受主绕组输出的限 ...

这种方法输出的电压值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需要两个不同值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