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1测评+扩展锂电池供电

楼主:
    之前为了引出相关的信号线,专门绘制了配套SHT31的扩展板,同时利用扩展板上的空间添加了锂电池供电的线路,正好利用原来功能机的锂电池,同时也留有外接电池的接线端口,方便外接其他电源。

    扩展板上的还添加了一块锂电池充放电模块,另外还添加了一个Micro USB母座,一方面是便于USB线充电,另一方面是预留通过CH340电平转换芯片进行串口通讯。目前CH340电平转换线路尚未焊上。

    手机充电器通过Micro USB接口对扩展板上的锂电池进行充电测试,下图为充电过程,充电红灯亮:

    充满之后,绿灯亮起:

    从充放电模块出来的电压约4V左右,经过一块S117的电源转换芯片,输出约3.25V为SHT31供电(这块117电源转换芯片本来是3.3V输出的,因为在此处输入仅是3.7V左右,所以输出就略低于3.3V)。

    锂电池安装到位后,我将SHT31评测板上的3V电池取出,然后通过卡座安装在扩展板上,评测板正常运行,说明扩展板上的锂电池供电完全没问题:

    因为是使用可充电的锂电池供电,完全不用担心耗电量的问题,所以我将蓝牙打开运行。

    至此,锂电池供电的测试圆满完成,下一步准备分析程序,看能不能完成串口通讯的测试。

    另外目前尚未在KEIL中安装nRF51822的升级包,也不知道能用ST-LINK来下载烧录么?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短路和过流保护能不能测试一下

网友B:
ST-Link只支持STM32,不支持nRF芯片,可以用jlink或者jlink-OB,jlink-ob比较便宜,有些jlink-ob的硬件和stlink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和过流保护能不能测试一下

明天卸下评测板,单独测试充放电管理模块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Link只支持STM32,不支持nRF芯片,可以用jlink或者jlink-OB,jlink-ob比较便宜,有些jlink-ob的硬件和st ...

那必须先购买JLink才能测试喽,另外还要请教KIEL的支持nRF51822的pack包要在那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先购买JLink才能测试喽,另外还要请教KIEL的支持nRF51822的pack包要在那里下载?

keil的包管理器可以下吧,或者到keil的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D:
我自己建了一个mdk工程,却无法用jlink烧录,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建了一个mdk工程,却无法用jlink烧录,很奇怪

会不会是jlink的版本过低了?

我还没有下载到pack升级包呢。

网友E:
锂电池降压使用的什么方案?IQ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降压使用的什么方案?IQ高不高?

用了一块AMS1117电源转换芯片,本来输出是3.3V,但我是锂电池直接输入的,输入达只有4V左右,所以实际输出是3.25V。经过几天的测试,证明3.25V供电能正常使用。

网友F:
看了你的测评报告,感觉这一手操作很溜哇,感觉自己接触电子还不深入,过个半年一年如果不能向你的水平靠近靠近,那简直是虚度光阴浪费青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测评报告,感觉这一手操作很溜哇,感觉自己接触电子还不深入,过个半年一年如果不能向你的水平靠近 ...

也是在探索中,后来发现还有贴片式牛角双排针,可以直接焊接在板子的背面,更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