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Ti官方例子-UART01

楼主:
官方源码
//******************************************************************************
//  MSP-FET430P140 Demo - USART0, UART 115200 Echo ISR, HF XTAL A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ART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ACLK = MCLK = UCLK0 = LFXT1 = 8MHz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8Mhz XTAL = 8000000/115200 = 0069 (0045h)
//  //* An external 8Mhz X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in Vcc required varies with MCLK frequency - refer to datasheet *//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8MHz
//          --|RST          XOUT|-
//            |                 |
//            |             P3.4|------------>
//            |                 | 115200 - 8N1
//            |             P3.5|<------------
//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BCSCTL1 |= XTS;                           // ACLK= LFXT1=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3;                        // MCLK = LFXT1 (safe)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ACLK
  UBR00 = 0x45;                             // 8MHz 115200
  UBR10 = 0x00;                             // 8MHz 115200
  UMCTL0 = 0x00;                            // 8MHz 115200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解析

//描述:返回一个接收到的字符,使用RX ISR。正常模式是LPM0;

其中ACLK外接的是8Mhz的晶体<振荡器>;
波特率选择用115200;
这个时候可以先用MSP430专用的串口波特率计算工具计算出对应:U0MCTL、U0BR0、U0BR1对应的赋值:<如下图:>

准备好基本的数据方案之后,了解下TI官方的代码方式:
因为是个小例子,直接看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BCSCTL1 |= XTS;                           // ACLK= LFXT1=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3;                        // MCLK = LFXT1 (safe)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ACLK
  UBR00 = 0x45;                             // 8MHz 115200
  UBR10 = 0x00;                             // 8MHz 115200
  UMCTL0 = 0x00;                            // 8MHz 115200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首先
volatile 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volatile 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所以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一个变量也许会被后台程序改变,关键字 volatile 是与 const 绝对对立的。它指示一个变量也许会被某种方式修改,这种方式按照正常程序流程分析是无法预知的,变量该变量加了volatile修饰符,则会从内存重新装载内容,而不是直接从寄存器拷贝内容。

总结一下:volatile的作用是作为指令关键字,确保本条指令不会因为编译器的优化而省略,且要求每次直接读值,volatile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定义一个变量 i 用 volatile 关键字:确保本条指令不会因为编译器的优化而省略,且要求每次直接读值;
//为以后做延时函数做准备的;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BCSCTL1 |= XTS;                           // ACLK= LFXT1= HF XTAL

设置 P3.4 / P3.5 为第二功能模式:USART0 TXD/RXD;
设置一号晶振(ACLK)为高频模式;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这里用了: do    {    }    while()    ;    //循环
清零了中断标志位(IFG1),延时;判断中断标志位是否归零:<0:跳出循环 / 1:返回 do 语句循环>

作用:判断振荡器是否有故障

  BCSCTL2 |= SELM_3;                        // MCLK = LFXT1 (safe)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ACLK
  UBR00 = 0x45;                             // 8MHz 115200
  UBR10 = 0x00;                             // 8MHz 115200
  UMCTL0 = 0x00;                            // 8MHz 115200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1、选择主时钟源;//MCLK = LFXT1 (safe)
2、发送与接收aerk0909 使能;//Enable USART0 TXD/RXD 使能发送和接收寄存器;
3、控制器寄存器设置:字符长度,等;
4、波特率设置;//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计算的波特率设置;
5、控制器寄存器中软件复位;
6、启动数据读取中断;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开启低功耗0模式,以及打开总中断;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写关于UART的读取中断
循环等待写操作完成,把接收缓存寄存器中的值赋值给传输缓存寄存器;

下面的例子是本人验证没啥问题的,上面的例子,不知道为啥,总是没有返回值!

//******************************************************************************
//  MSP-FET430P140 Demo - USART0, Ultra-Low Pwr UART 9600 Echo ISR,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3,
//  USART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ACLK = UCLK0 = LFXT1 = 32768, MCLK = SMCLK = DCO~ 800k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32768hz XTAL @9600 = 32768Hz/9600 = 3.41 (0003h 4Ah )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s required on XIN XOUT for ACLK *//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3.4|----------->
//           |                 | 9600 - 8N1
//           |             P3.5|<-----------
//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最后用代码逐行排除问题,发现是可能是我目标板上的晶体和所配置的波特率不匹配,用32768振荡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