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串口发送数值,带小数点的

楼主:
发送端:
float a = 1.12345;
char* p ;
p = char*(&a);
for(char i = 0;i<sizeof(a);i++)
{
  send(*p);
  p++;
}

接收端:
float a = 1.12345;
char* p ;
p = char*(&a);
for(char i = 0;i<sizeof(a);i++)
{
  *p = sbuf;
  p++;
}

网友:
没怎么明白!这样发送和二进制发送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将数字按照字节转成字符串而且,二进制的数字的格式不同的体系又可以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