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使用心得

楼主:
板子烧写
烧写步骤
将28335供电,连接JTAG仿真器
打开setup CCS软件,选择XDS100USB DSP Emulator,即下载的仿真器
打开CCS 3.3软件
如果没有连接上,则点击debug-->connect,连接成功的话左下角会有提示
打开工程,后缀名是pjt
进行编译链接
点击file-->load program,在一个debug的文件夹里选择后缀名是.out的文件,打开之后就开始擦除并下载了
完成后,可以点击debug-->run,即可观察单片机按照程序的指令运行了
如果不想运行了,首先要debug-->disconnect,然后退出CCS,最后再拔出JTAG和电源线,否则很容易出现类似地址错误的问题等等。。。
注意事项
以上所有,按照步骤来!!!
常用模块
GPIO
初始哈步骤
EALLOW
配置GPIO是否上拉、出入输出使能、相应初始状态以及相应的mux寄存器需要设置为0(仅适用GPIO功能时)
EDIS
基本代码
设置为输入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1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51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1 = 0; // 设置为一般IO口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1  = 0; // IO口方向为输入
EDIS;

设置为输出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设置初始状态为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 = 1;      //设置初始状态为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EDIS;

#
注意
GPIO分组,不同的号
PIE(peripheral interrupt expansion)
外部中断(GPIO0~GPIO63)
中断的使用方法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使能所有中断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开中断

ePWM
基本功能
时间基准子模块
计数比较子模块
动作限定子模块
死区控制子模块
pWM斩波子模块
错误控制子模块
事件触发子模块
外扩RAM读写
步骤
写入0xAA
写入0x55
写入需要写入的内容
示例代码
    for(i = 0; i < 0x4FFFF; i++)
    {
        *(ExRamStart + i) = 0x5555;
        //ExRamStart是RAM的起始地址,可以是0x200000之类的
        if(*(ExRamStart + i) != 0x5555)
        {
            asm ("      ESTOP0");//error
        }
    }

    for(i = 0; i < 0x4FFFF; i++)
    {
        *(ExRamStart + i) = 0xAAAA;
        if(*(ExRamStart + i) != 0xAAAA)
        {
                asm ("      ESTOP0");//error
        }
    }

    for(i = 0; i< 0xFFFF; i++)
    {
        *(ExRamStart + i) = i;
        if(*(ExRamStart + i) != i)
        {
            asm ("      ESTOP0");//error
        }
    }
         asm ("      ESTOP0");//ok
}

外扩Flash读写实验
步骤
初始化外部接口扩展(Xintf)
初始化DSP内部Ram区
清除DSP外扩FLASH(SST39VF800)内容
写数据到SST39VF800(外扩Flash)
清除RAM的数据
将Flash中的数据读到另一块RAM中
基本代码
按照示例程序操作即可
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