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824做推挽式开关电源没有双路PWM输出 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本人参考的saber做的推挽式开关电源,用了SG3824的PWM芯片  ,按照datasheet连接得不到波形  求各位大佬帮忙 小弟感谢了  拜托拜托.截图看不太清楚  ,请下载附件

BOOST.ai_sch

网友:
图看不清楚。

只看出了一点:推挽电路不是使用两个独立的变压器,而是使用两侧绕组共用一个磁路的变压器。你这样联接,成了交错正激了。

网友:
另外,这是仿真图。图中可没有见到示波器。不但没有示波器,任何测量仪器都没有。仿真时放上几个需要的测量仪器又不必花钱,何乐而不为?

网友:
图确实看不清

附件下载的图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