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最佳错觉

楼主:
2019年度的最佳错觉竞赛第一名是 Dual Axis Rotation Illusion(双轴旋转错觉)。以不同方式观看,它似乎沿顺时针,逆时针方向以及上下旋转。

视频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A:
此图形是两个正弦信号,两个信号频率之比非常接近3:2,但不相等。两个信号分别表示在横轴和纵轴上。通常称为李沙育图形。之所以看着好像绕纵轴或者绕横轴旋转,完全是被部分遮挡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形是两个正弦信号,两个信号频率之比非常接近3:2,但不相等。两个信号分别表示在横轴和纵轴上。通常称 ...

中间的障碍物是为了更好的观察,没有障碍时,从不同方式看会有不同的效果,通过视频更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1-13 10:25 此图形是两个正弦信号,两个信号频率之比非常接近3:2,但不相等。两个 ...

对的。障碍为横向,看上去图形就是绕横轴转动。障碍为纵向,看上去图形就是绕纵轴转动。没有障碍时,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