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系统电源的疑问

楼主:
再看通讯系统资料的时候,有提到都用负电压源系统。
好处似乎是有:
A.抗雷击?
B.可以减少氧化、腐蚀现象发生?
C.降低产品烧毁的机率?
想请教的问题是所谓的负电压源系统:
1.是指原本是指通常电路板GND透过螺丝孔接外壳,改成正电源接外壳这样就好吗?
2.这样电路的GND要怎么铺设?
3.电路上设计的时候还是一样IC的VCC接正?

网友A:
采用负电源,主要是有线电话系统。

之所以采用负电源系统,可能是由于有线电话在开始时就是这么做的,改变非常困难,一直延续下来。至于抗雷击等等,好像并没有什么好处。正如中国电力工业采用50Hz,很难改变。

网友:
“通常电路板GND透过螺丝孔接外壳,改成正电源接外壳这样就好吗?”

没有什么不好。联接时稍加注意,别接错造成电源短路即可。

网友:
“这样电路的GND要怎么铺设?”

和普通电源模块完全相同。所谓GND,是指电源模块或者其它电路中信号的公共点,和大地并不是一回事。

网友:
“电路上设计的时候还是一样IC的VCC接正?”

那是当然。否则你的集成电路将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负电源,主要是有线电话系统。 之所以采用负电源系统,可能是由于有线电话在开始时就是这么做的,改 ...

这样看来其实只是原本旧的使用习惯的问题而已?

网友:
通信设备的供电系统中最常用的就是-48V,负电源就是正极接地。

通信设备的备用电源都是蓄电池组,正极接地,蓄电池组-48V正极接地,可以减少继电器和电缆金属外皮腐蚀。

网友C:
通信设备公司的有关资料中可以查到

在电蚀时,金属离子在化学反应下是由正极向负极移动的。继电器线圈和铁芯之间的绝缘不良,就有小电流流过,电池组负极接地时,线圈的导线有可能蚀断。

采用负电源,如电池组正极接地,虽然铁芯也会受到电蚀,但线圈的导线不会腐蚀,铁芯的质量较大,不会招致可察觉的后果。正极接地也可以使外线电缆的芯线在绝缘不良时免受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其实只是原本旧的使用习惯的问题而已?

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上对下兼容的结果。早期电话系统采用电瓶供电,正极接大地,于是就有了负压电源一说。但对于大系统而言,技术的进步是通过不断的局部改良来体现,而不是颠覆性的整体更新,这就需要新设备进入老系统时保持跟老系统的兼容才能局部替换,是谓“上对下兼容”。所以,即使百年过去,早期的标准也被继承着,哪怕孤立来看早已没有这个必要,但整体上看,这根本无法避免。类似的情况其实很多,比如最新PC机的x86处理器和操作系统都还带有几十年前的影子,通用视频播放器还支持着VCD和DVD,相信至少几十年后,目前已过而立之年的jpg图像文件依然能够还原显示。

网友D:
补充一个松下继电器的相关资料,中英文对照:
引用 网友C:
通信设备公司的有关资料中可以查到 在电蚀时,金属离子在化学反应下是由正极向负极移动的。继电器线圈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信设备公司的有关资料中可以查到 在电蚀时,金属离子在化学反应下是由正极向负极移动的。继电器线圈和 ...

感谢,这样就了解了。至少抗腐蚀的功能应该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个松下继电器的相关资料,中英文对照: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1-13 14:01 通信设备公司的有关 ...

图1应该就是我前面的问题。
图2、3、4不懂优缺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