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ISO,在PC上制作的英语学习.iso文件,无法播放 ?

楼主:
如 下图一,小孩的 剑桥少儿英语 光盘;

因为碟机坏了,笔记本没有光驱,所以,想 在笔记本上 让小孩观看。

如 下图二,使用UltraISO,将光盘 制作到电脑上后,使用UltraISO却无法打开观看。

请问:
使用 UltraISO, 可以把光盘文件制作到电脑上 观看吗 ?

谢谢!

说明:
光盘文件大约117MB。
Ctrl+C、Ctrl+V到电脑上后,不到5MB。

所以,就用UltraISO制作的方法。制作到电脑上的.iso文件大小约为117MB,可是无法播放。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可以的,ISO文件可以用虚拟光驱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ISO文件可以用虚拟光驱软件打开。

无法播放呀,打不开呀

网友:
全盘刻录,不要CV

网友:
部分文件应该是隐藏了,用软件制作ISO镜像后,用其它软件打开iso试试

网友B:
你打开方式不对吧,要挂载成光驱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方式不对吧,要挂载成光驱再用

谢谢版主!

我的打开过程是这样的:

1. 双击桌面 UltraISO 的快捷方式,打开UltraISO 【见附图一】;
2. 双击 右下角的文件:我的光盘.iso ;
3. 此时,右上角 出现了 打开后的文件【见附图二】;
4. 双击右上角 可执行 文件:autorun.exe,弹出提示框:AutoRun CD数据文件不存在。打开失败!

请问,我的过程是否 正确,还请 版主指点!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
因为碟机坏了,笔记本没有光驱,所以,想 在笔记本上 让小孩观看。

这种情况最好是虚拟光驱,软件加载后点击虚拟的某个盘符

网友D:
能把内容在其他电脑上复制下到笔记本电脑中,

然后虚拟光驱软件加载,,

可以换个虚拟光驱软件

推荐一个,“DAEMON Tools Lite”,用它的免费版功能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   我的打开过程是这样的: 1. 双击桌面 UltraISO 的快捷方式,打开UltraISO ...

iso文件右键,挂载到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把内容在其他电脑上复制下到笔记本电脑中, 然后虚拟光驱软件加载,, 可以换个虚拟光驱软件 推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o文件右键,挂载到光驱

谢谢!

您说的“挂载到光驱”,就是 附图一所示的“加载到驱动器F:”,对吗?

驱动器F:就是 虚拟光驱【见附图二】。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