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T8 罗德与施瓦茨网络分析仪

楼主:
ZVT8 罗德与施瓦茨8G网络分析仪4端口/8端口

罗德与施瓦茨8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ZVT8R&S ZVT8是*台真正高达8端口的矢量网络分析仪(8GHz)。蒋S

它的设计、操作方法、技术指标类似与R&S ZVB,且采用了R&S ZVB的固件系统,它自身未带显示器和前向面板键盘。一个基本的二端口R&S ZVT8可以通过增加适当的选件扩展成8端口矢网。这样,就可以对多端口器件(高达8个端口)的S参数和平衡器件的混合模S参数进行测试。 R&S ZVT8通过IEC/IEEE总线和LAN口实现远程控制。外加显示器和键盘后,就可以通过鼠标点击下拉菜单对R&S ZVT8进行操作,就象操作R&S ZVB一样。 传统的多端口方案采用的是通过2(4)端口网络分析仪外加开关矩阵扩展的方式, 与此不同的是,R&S ZVT8的每个端口都拥有独立的反射计、驻波比桥、信号发生器和 参考接收机。 每个反射计都可以配置“直接信号发射器/接收机”选件。 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可拆卸的PC 3.5 mm连接电缆,使信号发射器/接收机通道经过前向面板。 这个选件类似与R&S ZVR系列的外部测量选件,但R&S ZVT在参考接收机之前多了一个 “直接信号发生器通道”。谁是R&S ZVT8的目标客户? 需要测量4端口以上的有源部件和极短测量时间的,是R&S ZVT8的典型客户,包括网络电缆、网络连接器、开关、耦合器、功分器和无线通信模块的制造商。由于具有很大的软硬件灵活性,R&S ZVT8是复杂系统生产测试的理想选择。“直接信号发射器/接收机”选件打开了很多功放/滤波器环路路径,这样就增加了信号源输出电平,同时也改善了谐波抑制。它对测量功放、电子开关、无线通信天线开关单元的非线形参数是非常必要的。R&S ZVT8是市场上zui快的多端口解决方案,它是那些对时间要求很关键的应用的zui佳解决方案,下面有一个关于半导体厂家的很好论据。例如,他们要求在100ms以内对晶片进行复杂的多端口测量,因为晶片的探针从一个元件移到下一个的时间在200ms以内,这样就要求测量时间至少接近这个范围。R&S ZVT8的与众不同之处现代的操作理念,快速便捷的参数选择与ZVB一样,可以通过“more”对话框对仪器进行快速便捷的多端口测量配置;可以通过鼠标选择测量参数,也可以通过外接键盘直接输入端口号。当我们需要查找64个S参数中的某1个时,可以通过内嵌菜单轻松查找。由于具有不受限制的通道数,这样在显示时就不需要切换不同的仪器设置。 高测量速度 由于真正的多端口结构,它的测量速度比那些基于开关矩阵的方案要快几倍。R&S ZVT8完成一次8端口测量需要的扫描次数是矩阵方案的1/3,测量时间是矩阵方案的1/6。R&S ZVT8还可以同时并行测量一个DUT的若干个通道或若干个独立的DUT。 高精度 开关矩阵中的电子开关具有很高的衰减和有限的一致性,这些会导致测量误差;而R&S ZVT8的真正8端口结构省去了这些开关,使得每个端口具有相同的精度。输出功率:+13 dBm,灵敏度:–110 dBm,动态范围:

> 120 dB 由于真正的多端口设计,R&S ZVT8各个端口有着相同的高输出电平、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直接信号发射器/接收机”选件增加了设备的灵活性和性能 “直接信 号发 射 器/接 收 机”选件为在测试需要时配置外部滤波器和放大器等装置提供了灵活的通路。另外,源输出电平可以增加5 dB,接收机灵敏度可以增加15 dB,这些得到改善的动态就可以允许采用更大的测量带宽,从而使测量时间降低几个数量级。电子功率扫描范围:50 dB 像R&S ZVB一样,R&S ZVT8的功率扫描范围也大于50 dB。这样就可无需外加衰减器,快速测量有源器件的特性。2 个DC输入像R&S ZVB一样,R&S ZVT8的后面板上有2个用来测试直流电压或低频交流电压的输入接口。因而,也可以测试源电流和检波器特性。关键数据这款新仪器可以直接供客户对产品进行卓越的网络分析,产品端口数可以从2到8之间任意选定。R&S ZVT8矢网的稳定性、精度、测试可重现性、测量时间、输出功率、灵敏度和动态范围等各项性能指标卓越。 R&S ZVT8是用于复杂测试系统的理想选择,它具有全面的测量能力、灵活的测试座配置、用来控制仪器和外部设备的各种接口。频率范围:300 kHz-8 GHz 测试装置配置端口数:2-8 宽动态范围:> 120 dB(测试口)高输出功率:> 13 dBm(所有端口)宽功率扫描范围:- 40 dBm -13 dBm 高测量速度:8 ms(一次8端口测量)高测量精度、高测试可重现性现代的操作理念-快速、简单地选择参数-快速、便捷的多端口测量配置-不受限制的通道和轨迹数量基于多端口结构,R&S ZVT8可以对DUT的所有端口进行同步测量直流输入-用于电压、电流测量直接接收机/信号源通道选件,便于更灵活的应用支持外接显示器罗德与施瓦茨8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ZVT81) 通用多端口测量――由于采用了矩阵控制,节约了测量时间但丝毫没有降低 RF性能2) 可同时真实地模拟四个差分端口以进行平衡测量3)只需用一台仪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放大器、混频器、接收器等变频设备的测量4) zui多可同时对 16 个接收机进行脉冲测量,例如脉冲特征或脉冲点测量5) 采用多信道接收机,例如在进行天线测量时zui多可同时采样 16 条信道6) 可并行测量多台被测设备,生产效能更高二手罗德与施瓦茨8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ZVT8 出色的性能(*):宽动态范围>128 dB,典型值>138 dB(测试端口处,8 端口型号)高输出功率>13 dBm(所有测试端口)测量速度非常快每个点 <2 μs采样时间非常短每个点 430 ns测量时间8 ms(8 端口测量,覆盖 201 个点)测量点数多每条轨迹达 60001 个点IF 带宽大5 MHz(脉冲特征测量时为 30 MHz)内部信号源1 (双端口基本单元)4(8 端口型号)接收机每个测试端口配备1 个测量接收机和 1 个参考接收机;zui多可达16 个接收机(*)需使用zui佳数据、特殊选配件或 1 Hz IF 带宽,谭S 135-1007-5188(微信同号)
技术咨询:蒋工135-1007-5288(微信同号)
电 话:0755-21502766  传 真:0755-21502722
客 服QQ:5354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