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D导gerber出现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的土办法

楼主:
今天在使用AD导出gerber时提示“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因为之前使用AD导入DXF文件没成功,怀疑DXF实际已经导入,只是看不见

在网要查找关键词也说是这个问题,不过解决办法对我来说都不适用

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办法是画一条线,然后查找相似对象,增加No Net条件

Object Kind别选择Track

查找后视图会缩的很小,但是看不到CAD导出的线条(可能是在可视范围以外了)

然后选中板子上有用的相似对象,剪切

再次查找同时选中相似对象,然后删除被选中对象

把剪切的内容粘贴回原处

用同样的办法,Object Kind选择Arc,再执行一次,这时CAD导入的看不见的对象就被全部删除了

导出gerber再没有“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的提示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样导入方法不错

其实导入CAD文件保存为低版本、设置好公制等成功率了比较大

网友A:
严格来说,有可能你导入时选择的层在正常视图里没有开启,所以你看不见。正确的做法,CAD文件导入时,可以全部选择在物理一层(因为CAD图形默认会分成很多层,可以手动一个个修改为物理一层)。然后在PCB视图里,按快捷键“L”,开启层视图配置,将物理层1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有可能你导入时选择的层在正常视图里没有开启,所以你看不见。正确的做法,CAD文件导入时,可以 ...

应该不是导入到不可见层的问题

导入的时候选择了可见对应的层

实际导入后PCB视图会缩的很小,跑到左下角,感觉应该是被放置在右上角的某个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