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小车测速

楼主:
一辆小车,通过摩擦传动,无轮子,底部就是一根杆子,走的轨道是分布着不同的轮子,轮子用电机驱动,通过摩擦力使得底部为杆子的小车向前移动。因小车底部导杆与轮子之间摩擦力存在误差,故小车实际速度与通过轴转动转换测到的速度值不是十分吻合,想在小车上安装一块电路板,实现测量小车实时速度的功能并储存,最终目标:小车走完一段距离,不全是直线(直线也可以),非匀速,其每秒钟的实时速度数据可以读出到电脑,并形成曲线。这个想法是否能实现?

网友A:
要测速,参考系是什么?

大部分情况下,通过轴转动转换得到的速度与实际速度的误差是较小的,只有在冰面、雪地等打滑的地面上才会有很大的误差。

利用卫星定位在较长的距离内可以得到很精确的平均值,但是你这个小车肯定不行。

用加速度传感器积分得到速度则误差很大。

网友B:
采集车轮轴的旋转,注意不是动力轴,这样的精度较高,除非轮子与地面间打滑,那可以在轮子材料和结构上下功夫,会比采用其它测距方案简单很多。其它测距,卫星定位只适用一定距离和速度之上,室内小车可不适用。而室内小车的定位方法虽然可以有很多,但必须先分析具体应用的特质,然后才好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集车轮轴的旋转,注意不是动力轴,这样的精度较高,除非轮子与地面间打滑,那可以在轮子材料和结构上下功 ...

谢谢您的回答。我需要的是测速,也就是实时速度,而且我的小车是通过摩擦传动,无轮子,底部就是一根杆子,走的轨道是分布着不同的轮子,轮子用电机驱动,通过摩擦力使得底部为杆子的小车向前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测速,参考系是什么? 大部分情况下,通过轴转动转换得到的速度与实际速度的误差是较小的,只有在冰面 ...

谢谢回答,我这个小车是在长度几十米的设备里面直线非匀速运行的,无法通过轴传动得到数据。只能考虑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我需要的是测速,也就是实时速度,而且我的小车是通过摩擦传动,无轮子,底部就是一根杆子 ...

这么说小车是没有动力的,全靠滚动杆摩擦驱动,必然存在明显的打滑。这种结构在生产线上可是常态,太普遍了。问题是,产线上输送的产品/零件之类无需什么全程精确定位和获知即时速度,只在关键点上做好控制即可。所以,楼主应先彻底了解应用需求,失之毫厘,可就要差之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