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TWS耳机充电盒拆解

楼主:
几个月前买了一个很便宜的山寨TWS耳机,一直预备拆开看看。前几天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把充电盒拆开了,给大家参考一下。

耳机和充电盒

耳机是胶水固定,不太容易拆,所以先拆了充电盒。充电盒完全利用卡扣固定(一共四处),找到关键位置后就可以拆开,拆开后如下图,主要就是充电板、电池和外壳

耳机外壳上写的充电盒容量是400mAH,实际电池上标着200mAH

充电板很简单,只有正面有一颗芯片,看起来批量的BOM成本不会超过0.5元

芯片型号是MP3402

MP3402C是一颗蓝牙耳机充电仓专用芯片,集成了充电管理模块、LED电量显示模块、同步升压放电管理等功能。芯片的简单介绍:

充电需要按下按钮,不能放入自动充电。蓝色LED代表升压模式,红色代表USB充电

网友A:
没看出来电能是怎么传输的。电磁耦合?还是触点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电能是怎么传输的。电磁耦合?还是触点接触?

有专门的一个插头,有线方式,不是无线充电的

网友:
这类山寨耳机居然有卖9.9元的……

网友B:
俺很少用耳机了,但依然追求音质,现在还在用1990s买的aiwa。对比过手机用的耳机,包括Nokia、华为、小米等的,还是老aiwa的音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很少用耳机了,但依然追求音质,现在还在用1990s买的aiwa。对比过手机用的耳机,包括Nokia、华为、小米等 ...

音质还是有线的好,无线只是使用方便一点。爱华的产品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电能是怎么传输的。电磁耦合?还是触点接触?

接触点充电, 好点的充电仓也是有一个MCU芯片的, 耳机2个接触点既当充电口也当通信接口,

充电电流不大。。

网友:
后面的耳机应该最终也要走到单芯片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