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推荐

楼主:
12VDC信号控制24VDC继电器的通断,想用MOS管驱动,有没有什么经济实惠且体积小的MOS管推荐。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用MOS注意耐压够就行,线包功率不是较大用晶体管更可靠、廉价,还是因为耐压问题。

网友A:
让推荐MOS管不说多少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推荐MOS管不说多少A

不好意思,用的继电器是HF49FD-024,线圈电流约7.5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用的继电器是HF49FD-024,线圈电流约7.5mA

如2楼chunyang所说,你这种情况用晶体管(双极型管)更可靠,也便宜,而且容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用的继电器是HF49FD-024,线圈电流约7.5mA

注意:无论是用场效应管还是双极型管,继电器绕组两端必须并联续流二极管,否则管子关断时很容易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推荐MOS管不说多少A

2N7002应该满足,SOT-23封装相对小

N沟道,漏极电流, Id 最大值:280mA,电压, Vds 最大:6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推荐MOS管不说多少A

2N7002

SOT-23封装

N, Id 最大值:280mA,电压, Vds 最大:60V

网友:
2N7002

三极管都可以

网友:
从成本角度,优选带阻三极管

网友:
解释一下为什么推荐用带阻三极管!

普通小三极管2分5,电阻3厘*2(支),加工费3*1分5

带阻三极管3分5,加工费1分5,省2分6